车床问题。

楼主(2008-06-21):
房兄请进:
我的615最大长度300,前几天一个轴,45#钢,260长,顶好顶尖,一刀车下去,才下了1MM,从顶尖部分到轴2/3的位置,声音异常,表面的震动纹路很明显,但是工件只有100长的时候,顶好顶尖,下刀3MM,切起来很轻松。锥度问题来了:靠近卡盘的一边小,反锥度。。这什么问题啊?但是每次小进刀又没这个问题。

网友A:
中心架 跟刀架

网友B:
尾顶中心偏了,调一下。
其它如2楼所说。

网友C:
我的D210车一个45钢、3.17X60左右的轴,在接近卡盘的时候有抖纹,直径是卡盘端大,顶尖端小(活顶尖)0.1MM一刀下吃去,两头直径差2-3道

楼主:
我的锥度是反的,如果是尾顶偏,是后面小前面大,我现在是前面小后面大

网友D:
工件细,震刀了.

网友D:
历史的经验证明,许多问题都是机床不水平造成的.

楼主:
工件是45#钢,外径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