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没有启动台,怎么启动没有手拉的车?

楼主(2008-06-21):
没有启动台,怎么启动没有手拉的车?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

网友B:
基本只能看看了 或者把车带过来 我帮你启动哈~~~~~~~~~~

网友:
买个 固定译的 启动器 也可以
哈哈

网友C(2008-07-23):
装一个电机,改成电启动

网友D:
标题有矛盾哦,既然是手拉引擎,那怎么还要用启动台????

网友E:
没有方法,除非你是超人,用嘴吹转了就行了.

网友F(2008-09-10):
我有辦法 套上點火器 然後用手快速推車 讓它快速向前 然後加油門 就跑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H:
LZ说的是没有手拉的车!

网友I(2008-12-25):
哈哈!!8楼的没见过油车吧?

网友J:
直接用手推着跑。省油省电。又可以健身

网友K:
我给你个方法!拆下发动机,然后拆开离合器,用调好的AB胶将里面灌个5克!再装回原位!最后装回车上!
等个4 5个小时!你就接上火头电,推车加油,多试几次准能着!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

网友L:
原帖由
jsyccnj
于 2008-12-28 01:23 发表
你太有才了,太佩服你了
哥们 你非常有才啊

网友M:
有一种橡胶圈,外径约6-7cm,内径约4cm,厚度约2cm
是用来套在普通启动机上,通过底盘摩擦飞轮来启动车引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