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搭配电机和螺旋桨呢?

楼主(2008-06-21):
如题

网友:
没头没尾的一个问题!!!!!!!!!!!!!

网友:
至少把要求发上来吧!
只能摸黑解答了
一般情况下
KV<1000的没用过不知道
KV1000上下的可以带8-10寸的桨
KV2000上下的可以带5-6寸的桨
KV3000上下的可以带3-5寸的桨
KV4000上下的可以带3寸的桨
还有要注意螺距,如果带大螺距的桨,那么上的桨最好小点尺寸比较好,比如上大螺距的10寸的,那么最好就上8寸的比较合适.

个人观点,楼下拍砖的别打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打脸,打屁股。光是看KV不看电池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兄   你的意思也就是说:高转速的电机要带小桨  低转速的可以带大一点的桨
请问:
1、我自己绕的电机怎么知道KV值呢?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或估算呢?
2、如何知道一个螺旋桨在n转每分钟时能产生多大的拉力呢?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计算或估算呢?

网友B:
你绕的电机多大尺寸的?
多少圈?多少极多少槽的?你一点线索都不提供,谁知道你能用多大的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绕的电机多大尺寸的?
多少圈?多少极多少槽的?你一点线索都不提供,谁知道你能用多大的桨呢?

你能告诉我计算方法或公式吗??

网友:
没有计算公式.
都是估计的
A2212 绕16圈,KV大约是1000 ,可配1047的桨
光驱电机绕20圈左右可上7035桨.
你的电机有多大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要忽略了磁钢的级数。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呃...没错,磁钢越多,磁性越强,那么相应的KV值就越低...
同样的,绕的漆包线越粗,KV值也就越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呃...没错,磁钢越多,磁性越强,那么相应的KV值就越低...
同样的,绕的漆包线越粗,KV值也就越低

你能告诉我估算的方法吗??谢谢

网友B:
哪有估算方法,自己先买个大点的桨,然后根据电机的发热情况逐渐减小桨的尺寸,最后根据桨的尺寸来确定你做需要的桨的大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哪有估算方法,自己先买个大点的桨,然后根据电机的发热情况逐渐减小桨的尺寸,最后根据桨的尺寸来确定你做需要的桨的大小.

这样太烧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太烧钱了吧

就是啊

网友:
不烧钱,难道非要等到电机烧了才知道过载吗?
我的意思是说牺牲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桨,也就3块钱的问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