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榆河?
大东!!

楼主(2008-06-21):
温榆河那边还能飞吗?(就是别墅对面那个),附近还有哪里可以飞?谢谢!

网友A:
青翠苑别墅前边的那块地方已经开始施工了。
现在是从河边的那条路再向东进去2km的地方可以玩。

网友B:
王哥说的路线没错。现在我们的场地在机场第二高速的边上,下面都是黄豆地,土地很疏松,炸机的话一般情况损失也不大。飞直升机很好,有树荫,人在树荫下飞,很惬意。固定翼没戏,因为没有可供起降的跑道。

网友C:
那地方怎么走啊?~~

网友D(2009-06-16):
有具体的行车路线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