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压燃发动机燃油

楼主(2008-06-21):
淘到一个银燕2.5CC
乙醚买不到,也没有煤油,蓖麻油是有的
乙醚用什么代替?煤油好象可以用汽油+柴油,汽油柴油配比?(菜鸟一个)

网友:
都不能代替

网友A:
乙醚啊去化学试剂店买啊   有的500毫升一瓶的
上给说的是煤油啊   晕
就知道是用酒精,煤油第一次听说啊   有高手用过煤油的说说啊学习一下
乙醚:酒精:蓖麻油      按体积比
    1  :   1   :    1
酒精化玻店也有500一瓶的化学试剂

网友A:
乙醚在医院也有的,是一种麻醉剂,小心使用啊

网友:
顺便说一句
压燃发动机要把压缩比调的很好啊
才能顺利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乙醚啊去化学试剂店买啊   有的500毫升一瓶的
上给说的是煤油啊   晕
就知道是用酒精,煤油第一次听说啊   有高手用过煤油的说说啊学习一下
乙醚:酒精:蓖麻油      按体积比
    1  :   1   :    1
酒 ...

是煤油不是酒精...............比例是对的1:1:1

网友:
应该是
煤油:乙醚:蓖麻油=1:1:1

这些都可以去卖化学试剂的商店看看,估计乙醚属于危险品不好买啦。
暂时还不知道什么可以代替的。

网友:
乙醚是不可缺少的,煤油可以直接用柴油代替不用加入汽油,3元素比例1:1:1

网友:
是煤油不是酒精...............比例是对的1:1:1

网友:
我有800ml乙醚,没有发动机,不知道哪里有卖压然发动机的

楼主:
听说有拿压燃改热火的?怎么改?
(想尽办法让这个家伙转,不然几个月的零花就白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乙醚在医院也有的,是一种麻醉剂,小心使用啊

医院是禁止使用乙醚的,由于乙醚易挥发,易爆炸,所以医院禁用乙醚的,用乙醚做麻醉剂是上上个世纪的事情了。

网友:
发动时比较麻烦,需先松开反活塞压杆,在拨动螺旋桨的同时反复调节反活塞压杆,直到发动机能连续工作并调至最佳点,然后锁紧反活塞压杆。

网友:
煤油 乙醚 蓖麻油 1:1:1  我有个银燕2。5的 就用过 现在乙醚不好搞 是麻醉剂啊 压燃的没有油门 不好控制啊 要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