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给电机电调加散热片吗,比如好盈40A

楼主(2008-06-21):
有必要给
电机
电调加散热片吗,比如好盈40A

网友A:
要看实际的应用场合。。

网友B:
加了的确好一点,但重了一点

网友C:
我的430L电机也加了,也是好赢40A

楼主:
只给电机加吗,电调没有吗

网友D:
我是飞一块电池停一下的

网友E:
电调我是加了散热片的,,用过时的显卡上的,一点也不重,就是没有风扇地那种老早的显卡上的,我飞黑鹰450一年多了,没事,现在飞亚拓,也改了一下,毕竟也是电子器件,散热好点不会错地

网友F:
我的也是好盈40A电调,装了一个散热片,效果不错
多出的重量不影响飞行

楼主:
电调是装在前面后装散热片吗

网友G:
我没有加,电调本身就带有散热片的,因为设计我想是够用了,中间可以休息一下再飞.

网友C:
我只是电机加了,电调没加.感觉好赢40A不太热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用什么电机

网友C:
原帖由
kiki0163
于 2008-6-23 02:26 AM 发表
你用什么电机
原来用430L,刚换了430XL.

网友I:
我的好盈40A电调没加散热片

网友J:
我的亚拓500飞一块电后电机就比较热(电机铜齿与大齿的间隙合适),想给它加散热片,不知有没有的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