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桨

楼主(2008-06-21):
今天细想了一下,直升机需要尾桨平衡自旋。那固定翼为什么不需要类似的东东呢?

网友:
固定机吊机时,也会产生自旋,道理是一样的。只是修正的方法不同。

网友:
固定翼的螺旋桨比直升机的主旋翼直径小的多,因此转矩也小的多,所以不必花费很大的力气来平衡。但是除了双发、四发等等左右转矩互相抵消的以外,固定以仍然需要平衡掉螺旋桨的转矩。典型的手段是发动机右拉,下拉。也就是发动机的安装方向偏离机身的主轴,用偏移的角度产生的分力来抵消掉发动机转矩的影响。

不过即使是这样,螺旋桨的转矩对飞机的机动性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以优异的机动性让美军吃了很大苦头。后来美军缴获一架零战后发现,虽然零式很轻,转弯半径很小,爬升很快,但是因为螺旋桨转矩的原因向左转向远远慢于向右转向。于是美军改变战术,让飞行员在遭遇零式追击时急速左转俯冲,非常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