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光混控模块改良,新增M26音效,0718新增加两个视频

楼主(2008-06-22):
数码相机录的,效果不好,实际音效比这个视频要好得多
恒龙虎一

M26坦克音效:因为没有M26坦克,所以用虎式坦克来演示音效

虎式坦克发动机音效变化处理
注意看油门杆,履带速度,和发动机声音变化间的关系,呵呵。

M26坦克发动机音效变化处理
注意看油门杆,履带速度,和发动机声音变化间的关系,呵呵。

给大禹看:

可用普通的四通道遥控器实现控制10项内容:

.坦克启动,伴有坦克发动音效

.坦克行走混控,可以进行两通道的混控,行走时根据速度不同伴有五种音效

.坦克熄火,伴有发动机熄火音效

.坦克炮塔左右控制,同时伴有转动音效

.坦克炮管上下控制

.遥控车前灯开关

.遥控车尾灯开关

.机关枪控制(伴有机枪音效(MG34机枪)和光的效果)

.开炮控制(可以驱动开炮电机发射BB弹,开炮伴有炮声同时坦克有后坐力效果)

.遥控激光瞄准器开关,可控制激光笔进行开炮辅助瞄准

11.电路尺寸比一张名片还小。

说明:
1.       上述图中接口有两类,第一类接接收机和电调的接口,三线接口,请注意信号线的位置!
2.       第二类接口是两线接口,用于接各种灯光和喇叭,其中区分正负极的接口在图中标出,接线是要注意!
3.       电路中有行走混控跳线设置,默认位置是使用本电路本身的行走混控功能,用户也可以选择不使用本电路的行走混控功能,遥控器行走混控模式可实现通过遥控器上的混控设定来实现行走混控,要求遥控器要支持2组独立的混控功能。

4.       音量调节旋钮,顺时针为增加音量,逆时针为减小音量。
5.       喇叭可以使用80.5瓦或81瓦的喇叭。

遥控器设置

1.       使用标准的四通遥控器即可。
2.       请将遥控器四个通道都设置为正向输出,不要设置反舵。
3.    请将遥控器四个通道的微调调整到中间位置。

网友:
不错的说

不错的说。行进时还有吱吱扭扭的声音,很喜欢。开炮时车身振动很逼真。真想看到不架起来贴地的效果。

我看台湾的朋友换了3W的音箱,据说效果不错。TigerI大大没考虑也换换吗?

顺便问一句:在动力电充足时是否接收就不用单独供电了?我个人对于玩一次要准备加上控在内的三组电池觉得很烦!也许遥控前辈们都很习惯了吧?!

网友:
请教TigerI:

引用某前辈:“正规来说 接收机和动力设备都是分开供电的现在为了减轻重量电调都带UBEC,就是将动力供电降压到5-6V供给接收机”

你的控制板用这个电调就不用单独供电了?

货号:31030724
商品名称:ESKY 40A有刷双向电子调速器 (EK2-0605)
计量单位:个

ESKY 40A有刷双向电子调速器

规格:
EK2-0605
(1).尺寸 :26*25*16
(2).重量:23g
(3).重置功能:油门最低点
(4).马达最小转速:20转/秒
(5).最大负载电流:40A
(6).适用电池数:4-7 节
(7).自动断电:否
(8).BEC:是
(9).BEC POWER:1A/5V

楼主:
jellyzheng ,你好。电路改良过了,可以选择用电调供电。

网友:
谢谢TigerI 指教。原谅我的“轴”,嘿嘿.

网友A:
是好玩,但怎么可以装我坦克上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好玩,但怎么可以装我坦克上捏.............................

版主的是油动坦克吧?这个对油动坦克用处不大,主要是给电坦克用的。

网友:
感觉比原来的好多了

网友:
听起来不错啊,这个改良的是给我的吗,,厚厚的问一句

网友:
你的摄像头是加在哪里的,视频中看不到诶,PO个图来看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错,我的可是纯种电动坦克哦,,,动力电压为,24V(两块电动车电瓶),,,接收器用的是一个电瓶分出来的6V电.我的无线视频用的是一个,9V电池,,发射机用,12V电瓶一块(主要为省电池钱了)我也要弄一个你那仿真声音的,个人认为,现阶段的油坦克声音上是没有办法仿真的,还是电动的后期仿真好做一些,不知,你这套对我怎么样,

楼主:
8WD,严肃的告诉你,这个就是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我的可是纯种电动坦克哦,,,动力电压为,24V(两块电动车电瓶),,,接收器用的是一个电瓶分出来的6V电.我的无线视频用的是一个,9V电池,,发射机用,12V电瓶一块(主要为省电池钱了)我也要弄一个你那仿真声音的,个人认 ...

应该能用,等我写说明给你,我有一个问题,你的电机是用电调驱动吗?还是别的?

网友A:
准备用电调,现在还在加工设计中.......我的坦克现在就这一块我自己做不了,比较郁闷,你这东西在安装上有什么要求,不行,我照你这东西,从新来设计一下

网友:
看的心痒痒,有把我那老虎换内脏的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用电调,现在还在加工设计中.......我的坦克现在就这一块我自己做不了,比较郁闷,你这东西在安装上有什么要求,不行,我照你这东西,从新来设计一下

我把电路的说明加上了,你看看对你有用不。

网友:
太好了!功能丰富,设计周到,技术先进。
遥控器的投资可省下很多。

网友:
借用希特勒的一句话.....
这正是我想要的.....................................................哈哈......

网友:
可以帮忙多做一份吗tiger,赞拉

网友C:
怎么接在坦克的内部?新人一个、光看这些还是不多懂、麻烦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接在坦克的内部?新人一个、光看这些还是不多懂、麻烦赐教、

你好,请去看我的改造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地址: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67195&extra=page%3D1%26amp%3Bfilter%3Ddigest

网友D:
回复 网友E:

Tiger1:
请问老大能帮我加工一块电路板和买有关的电插头,有刷电调和四通道遥控器,充电用插头, 因为7月22日我有朋友从加拿大回广州
3个星期,想托朋友带出来, 能帮我寄去广州吗? 万分感谢, chenzjzj@yahoo.ca, 钱我可以寄往你的帐户.

Longxiuchui
2008 6月27日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ger1:
请问老大能帮我加工一块电路板和买有关的电插头,有刷电调和四通道遥控器,充电用插头, 因为7月22日我有朋友从加拿大回广州
3个星期,想托朋友带出来, 能帮我寄去广州吗? 万分感谢, chenzjzj@yahoo.ca,  ...

你好,没有问题。如果你确定要我就做。

网友:
Tiger1 order

Tiger:
我刚上线,谢谢了.我确定要做,连做带寄时间赶得上吗?我也想装摄像头,你的成功了?可以帮买摄像头?我没用过QQ.

网友F:
兄弟。。。。VS1:24的可以装上吗 ?

网友D:
回复 网友G:

Tiger1 order

Tiger:
我刚上线,谢谢了.我确定要做,连做带寄时间赶得上吗?我也想装摄像头,你的成功了?可以帮买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ger1 order

Tiger:
我刚上线,谢谢了.我确定要做,连做带寄时间赶得上吗?我也想装摄像头,你的成功了?可以帮买摄像头?

你好,7月22日发到广州可以赶的上,摄像头我装了,但是效果很一般,和摄像头产品的发射功率有关系,这个摄像头要自己进行选择。我现在也没有找到效果特别好,体积又小的。

网友H:
这个如果用在大比例的电动坦克上,是不是要再接一个功放?

这个看似功率不够大,用大喇叭在大坦克上才有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如果用在大比例的电动坦克上,是不是要再接一个功放?

这个看似功率不够大,用大喇叭在大坦克上才有效果。

从喇叭接口再接功放应该可以,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VS1:24的可以装上吗 ?

你好,应该可以装上,电路板进行了优化,优化后的电路比一张名片小

楼主:
0707增加M26坦克音效视频演示

网友I:
LZ, 你好!
请问你的电路板的尺寸是多少?长?mm   宽?mm
我看能不能装到1:35的坦克里.
电路里的音效可以自己烧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 你好!
请问你的电路板的尺寸是多少?长?mm   宽?mm
我看能不能装到1:35的坦克里.
电路里的音效可以自己烧录吗?

你好,长:7.8cm,宽5.5cm,比一张名片短1cm。电路里的音效不能自己烧。你要什么样的可以定制。

网友:
TigerI ,这个模块是你自己搞的?声音模块是买的吧?

网友:
定做一个多少钱?

网友J:
改良的板更漂亮了,工厂级的水准。

建议TigerI多开发几种音效,如二战系列:T34,M4等,现代系列:M1A2,豹2,
T72等。大家各取所需,那就更好玩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改良的板更漂亮了,工厂级的水准。

建议TigerI多开发几种音效,如二战系列:T34,M4等,现代系列:M1A2,豹2,
T72等。大家各取所需,那就更好玩了,哈哈。

这个工作现在正在做,呵呵。目前有的坦克音效是:虎式,M26,T72,T34。
顺便说一句,哥们有水平,凌晨2点多上论坛,呵呵。

网友D:
回复 网友K:

Tiger 1:
收到你的电邮, 万分感谢,请查看你的邮箱.

楼主:
引用 网友D:
Tiger 1:
收到你的电邮, 万分感谢,请查看你的邮箱.

给你回邮件了,请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工作现在正在做,呵呵。目前有的坦克音效是:虎式,M26,T72,T34。
顺便说一句,哥们有水平,凌晨2点多上论坛,呵呵。

嘿嘿。我是夜猫子。
T72,T34音效板可用到我的T34(1/16,小号手),T72(1/24,VS)上,列入计划。
期待M1和豹2的板。

网友J:
建议TigerI:
    既然有此能力和条件,干脆再做一块4合1的电调板,2路动力各20--40A,炮塔和炮管各10A。与音效混控板配套,方便大家DIY,那就完美了。一定受欢迎!!!

网友:
老兄,做的太漂亮了。可否有转让。我没QQ如何联系你?

网友:
盼复

很好的电路板,M41用可否出让?多谢

网友:
不好意思我在北京,不用淘宝.

楼主:
引用 网友J:
建议TigerI:
    既然有此能力和条件,干脆再做一块4合1的电调板,2路动力各20--40A,炮塔和炮管各10A。与音效混控板配套,方便大家DIY,那就完美了。一定受欢迎!!!

哥们的建议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一步一步来,下一步研制一下。

网友:
请问用的是什么语音芯片那

网友L:
那里接接收机的? 貌似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里接接收机的? 貌似没看到?

电路板中标Thro,RUDD,ELEV,AILE的地方对应的就是一般飞机用四通遥控器的四个通道,将这四个通道接到电路板上即可。

网友M:
声音有些回音,在发声部分加些吸音材料消除回音,有可能声音更逼真一些,现在感觉声音有些假!!!

楼主:
引用 网友M:
声音有些回音,在发声部分加些吸音材料消除回音,有可能声音更逼真一些,现在感觉声音有些假!!!

谢谢你的建议,这可能和我的数码相机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没有dv所以只能用数码相机拍摄,相机比较老,只能拍320*200分辨率的3分钟短片,比较弱。

楼主:
080718,新加入两个视频

网友J:
引用 楼主:
080718,新加入两个视频

很直观。
不断加料,哈哈。希望有更多好料。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直观。
不断加料,哈哈。希望有更多好料。

没有可加的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