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3581-3的我问题

楼主(2008-06-22):
刚入手一太恒龙的3581-3无刷版,感觉很暴力,可是有几个问题想请高手解答
1 行驶段时间后电机电调暴热,电吊还好点?长时间行驶有影响么?
2 前后差速松紧不一样,导致瞬间加速跟2驱一样直接360度摆尾,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3 这车的控是3通,接收机上也留的有位置,是不是要加等的话直接搞个插头插在接收机上打开3通开关 就可以用了????

楼主:
看贴不会的小心跑车的时候撞墙哦=0=

网友A:
rcfans有针对这车的讨论,lz可以看看。
1、讨论过好像是齿比不合适。
2、自己调一下差速吧
3、HL现在都是三通控和接收了,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fans有针对这车的讨论,lz可以看看。
1、讨论过好像是齿比不合适。
2、自己调一下差速吧
3、HL现在都是三通控和接收了,应该可以直接使用。

谢了 但是灯的问题我试过了,直接接上的话灯是一直亮着的,打开开关不过是亮度大小的问题.电子上不是很懂,我都迷糊了呵呵
叉速的问题我解决了,现在加暴速不在甩了呵呵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