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解决LAMA金属件不稳定和对比副厂金属件..

楼主(2008-06-22):
买了那么多LAMA就是为了好飞..买ESKY就是为了它可以OP成全金属的.于是乎买了原装金属件来改 装上后刷锅...不稳定....头都大了.于是仔细观察其差别.首先所有球头都紧的多.我用扩球头扣的方法而不是打磨球头.我怕磨不圆...
然后要我发现2个问题 1金属件的所有地方原装都不是非常的紧.需要你自己用螺丝胶上紧. 2桨夹固定后不调的话两边的球头居然不是水平的.由于精度原因桨夹的固定槽有虚位.一定要在缩紧前确认两边的球头是否水平!这点非常关键!我是卡尺的另外一头来当参照物的.这个下面图片中有交代.
装好后确认个部位活动顺畅后就可以装机了. 然后就是老步骤.先看轴是否直.是否有双桨等现象.全搞定以后.我可以负责的说金属件稳定性比胶件绝对不差而且由于是金属十字盘.动作的精度和力度都有提升.
说了这么多 我总结一下..如果发现你换金属件后出现不稳定时候:
装其他东西之前确认A/B轴是直的.这个是根基...然后:
第一 金属桨夹是否水平缩紧.金属件螺丝是否缩紧.
第二 检查浆是否重量一样时候.是否双桨.
第三  球头扣是否顺畅.
第四 十字盘是否水平.

这里特别感谢前面一位兄弟教的加扇叶在B桨夹上面的方法..我之前只是贴了散热片.虽然玩过之后用风扇可以迅速冷下来但是飞行过程中还是热的.加了那个风扇后明显的温度下降了.这里有个细节.你的散热片纹路一定是要垂直于地面的.也就是说风可以快速的穿过散热片.否则你加风扇效率也很低..现在我只用风扇和散热片的搭配换COLCO的130开口马达.飞10分钟温度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下面再说原装和副厂的金属件.我是支持原装.无论什么时候....但是ESKY就是这么不争气.出了这么多年LAMA就是不出兰色的OP件...我只好买了副厂的来搭配我的LAMA V4...不过副厂的真是便宜..我用买原厂的零头加8快就买了一套副厂的.由于先有了调原厂金属件的经验所也就放心买了副厂的来常识.说真的.我只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副厂十字盘虚位大.导致飞机舵量小的时候反映很慢.舵打大了会突然抽筋...操..
我常识过这样的搭配用原装塑料十字盘配副厂的其他东西精度和原装的没有大的差异.但是这样影响心情我还是坚持了全副厂配件然后去磨合.经过大约3-4排电之后也可以非常顺畅的玩了... 总结.我之前解决这样小东西的问题多是直接买个新LAMA这也直接导致家里有4个LAMA的出现...但是看了几个前辈自己做东西的帖子深受触动..所以也自己东西修....(我一般比较专注调车..其他都是娱乐)发现只要你用心..没有做不成..还有一点.千万不要忽略任何的细节.有的时候一个螺丝打滑可能让你一天的努力白费..玩模型真要胆大心细啊..

网友:
还是蓝色看起来顺眼点,在哪里买的?

网友:
看到EDS的工具了

网友:
LZ把要点都说了``````

觉得最重要的是
“然后要我发现2个问题 1金属件的所有地方原装都不是非常的紧.需要你自己用螺丝胶上紧. 2桨夹固定后不调的话两边的球头居然不是水平的.由于精度原因桨夹的固定槽有虚位.一定要在缩紧前确认两边的球头是否水平!这点非常关键!我是卡尺的另外一头来当参照物的.这个下面图片中有交代.”

这里```因为我也遇到过`````必须人工调平``否则会有双桨````也许这也是导致之前有人说换了金属件会有不明双桨的原因```

kschenhj -18

网友A:
哈哈哈。看到你也用塑料片当风扇了。那个帖子是我发的。

我的LAMA现在全部主动风冷了。效果不赖的说。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般水平刷锅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金属夹头和平衡杆的虚位.想办法搞搞,会有出其不意的效果。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分享  效果明显在LAMA V3上更加明显!!呵呵多谢多谢....现在2个LAMA都可以双手脱控至少10S...非常之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看到你也用塑料片当风扇了。那个帖子是我发的。

我的LAMA现在全部主动风冷了。效果不赖的说。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般水平刷锅时候,也要注意一下金属夹头和平衡杆的虚位.想办法搞搞,会有出其不意的 ...

平衡杆的调整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平衡拉杆的距离始终吃不准

楼主:
调到A桨不再双桨就可以了..还有注意平衡杆两个球头扣的虚位不要太大.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是不是只有副厂的主轴在扣平衡杆的帽那才有个螺丝?

原厂的主轴升级件能不能防止平衡杆飞出?

网友:
副厂的升级件质量怎么样啊?都没看到过实物,原厂的太贵,副厂的不敢买。

楼主:
回12楼.我这2套金属件 紫色是原厂升级件.我买的时候280.兰色是副厂的.除了十字盘不同其他完全一样.

回13楼. 我个人认为副厂的很值.精度是可以接受的.十字盘由于工序上的减少.与原厂的略微有所差异.图片中有交代.金属的材料较ESKY的稍微软一点 经过稍微的调整使用上我自己的2套是完全没有差别...差别的就是价格和心情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啦,改天先搞套副厂的玩玩,就是不知道世面上的(xxxxxx)副厂件都是同一家的吗?不会碰上副副厂吧?

网友:
楼上的兄弟好运气,我买的副厂紫色金属件全套,,精度差的一塌糊涂。。只是保留了上A,其他全换回去了,,尤其是桨夹,实在不感恭维

楼主:
副厂就是这个不靠谱...呵呵....

网友:
虽然我买的副场精度不算好``但出了桨夹装上有点松``别的没什么``````````

网友:
付厂的东西,每批货质量都不一样,好不好要看你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