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单片机控制求教,谢谢!

楼主(2008-06-22):
请问电调的控制是否与舵机一样,也是50Hz的PWM波,占空比在0.5-2.5ms之间变化?
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0.5ms对应的油门0点,2.5ms对应的100%油门呀?
输入对电流要求大不大,是否可以用单片机引脚直接驱动?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一样的,我就把电调接在非油门通道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样的,我就把电调接在非油门通道过,没问题

好的
谢谢!

网友(2008-07-27):
直接驱动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