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锂电的使用存放问题

楼主(2008-06-22):
平常基本上周日出去飞,这周由于意外因素,不能出去飞了,但是7块锂电都充满了,4.2v.

等到下次飞,最起码过1个星期,也有可能过2个星期.

我现在是应该把锂电放电到3.9v保存到下次飞之前再充电,还是就这样4.2v放1到2个星期,下次飞直接用.

我个人认为虽然锂电在3.9v保存对电池伤害最小,但是如果一味的放电来达到3.9v,只为了保存1到2个星期,这个放电过程对电池的伤害应该更大了.

这个问题我很困惑,因为经常碰到充好电突然不能飞的情况.
请问到底哪种最电池的伤害更小一些,怎么做才合适.

网友A:
部分电池在4.2v的情况下存放时间一长会怀孕。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有的经过一段时间会自动缩小,有的就一直这样了

网友:
没问题的吧,我一直都是充满的,然后等双休日才飞。没发现鼓包。

网友:
我一向都是如此.飞完了就放起来.下次玩时再充.没有刻意的要求说要放电到多少.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分电池在4.2v的情况下存放时间一长会怀孕。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有的经过一段时间会自动缩小,有的就一直这样了

原来满电存放也会怀孕!怪不得我的笔记本电池上次放久了一块地方被撑裂了

网友:
3.9v存放的飘过

网友:
我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说的。没问题当然最好咯

网友:
我是每次用完,后,,充到3.88  3.88  3.88 存放... 这是新电的电压,,,,到了下个星期就充满玩.

网友:
应该到3.8V左右存放比较好

网友:
飞前再充满

网友:
有些电池满电存放可能会大肚

只要不下雨,我一般天天飞,所以没太在意这个问题,但上次有块3S800mah的小电池,充饱后放了大约半个月,鼓了.....  不知道和天气热有没有关系

网友:
学习了,我有块4.2v放上两三个星期也鼓了,看来这东西也要经常使用的.

网友:
一直是充满了放在那,飞的时候拿出来就行,没有发现有大肚子的,但看来也人注意一下。

网友:
3.8

网友: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我都是充好后存放,但是都没有超过10天的存放期.而且飞前一定是要进行补充充电的!没见电池怀孕过,怀孕过几组电池都是因为过分放电造成的!为啥充满存放呢,我认为充满电后,电池内部比较平衡,加上存在一定的自放电,电池不会因为充满而撑爆!呵呵!

特别是LZ提到的这个问题,比较有意思,刻意放电,呵呵!我觉得没有那不必要吧?顺便学习!

网友:
锂电池,单体保存电压 3.6-3.9V之间

网友:
3.9V

网友:
锂电保存在3.7~3.8最稳定,可以存放一年不出问题。我也是才学习的!呵呵!
我原来吃了亏的!满电存放接近1个月,结果,不言而喻,全部大肚子了!

网友:
充满了放几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上和我的做法一样,我都没管过,不管多少电 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