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老鸟们给个配置好吗?

楼主(2008-06-22):
翼展900
机长980
的EPP机该用什么配置(最好写上牌子+价格)
(PS我是新鸟,手头上只有一只空机,其他的都没,)

网友A:
我不是老鸟,飞3D的话就上2212kv1000,1300mah3s电池,电调25A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老鸟,飞3D的话就上2212kv1000,1300mah3s电池,电调25A差不多了

有没有具体牌子??
还有控+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具体牌子??
还有控+接

控的话一般都用天地飞6A,带接受一般240以内
2212电机基本上是新西达的
电调最好上好盈的

楼主如果是上海的加群:27469066
如果不是的就不要加了.

网友B:
LZ把预算说一下,打算一步到位,还是随便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把预算说一下,打算一步到位,还是随便玩玩?

先卖来练的!最最优惠的就可以了!

网友:
电池就买EMAX的或者TOPGUN的,充电器可以考虑LIPRO或X6。

舵机图便宜,就辉盛9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