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是不是过充了?

楼主(2008-06-22):
我用 ESKY 生产的 0851 黑色外壳的那种小平衡冲来冲那块2200MAH 的锂聚合物
电池
, 充了大概5小时那个绿灯才不闪也就是代表充满了,
但是我用那个防止 过充过放的带蜂鸣的警告器 插上去后,竟然报警, 红灯不停的闪 是不是过充了啊?

网友A:
正常来说.充电时间最长不会超过2个小时的.看来你的那块电池有点问题.

网友B:
直接弄个好点的平衡冲吧,省着以后麻烦,

楼主:
新电池啊

网友C:
LZ,既然玩这个了,别舍不得买个几十的万用表吧,什么问题都知道了

楼主:
万用表我有...买个电池装上去就可以用了,还是要买个3E的平衡充吧?

网友D:
我一直在用,,三个花牌的电池都是用它充,,,我每次充完,测得电压是4.18,,每次都是一样的,,,没试过4.20有什么不好用,,,只是充2200要四小时,,,,950的就60分钟充满....

网友E:
2200MAH的电池用0851充5个小时很正常。

网友F:
0851充电是很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