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这样飞LAMAV4

楼主(2008-06-22):
直接上图~
飞的照片不清楚了,哎~
今天第一次上图,原来上图很简单啊!

网友A:
机头前面那块电路板是干嘛的?

网友B:
裸体飞行啊?

楼主:
壳子拿下去要调整一下,还算很稳定,前边的电路板是灯!可以用手机充电的灯,侧面的是测量电压的表。裸飞对散热有好处!

网友C:
裸飞阿!呵呵不错降低碳刷被烧得几率!!!

网友D:
为了接个2级管真不容易啊~~~

楼主:
没装什么二极管啊!

网友E:
原帖由
zhanglin592
于 2008-6-23 19:08 发表
没装什么二极管啊!
发光二级管,上面提到的灯

网友F:
脚架什么材料?

网友G:
这个裸的彻底 散热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H(2008-07-23):
我也要给我的小LAMA V4换上新脚架

网友I:
不是一般的牛啊

网友J:
拜托~~~~~~样子很~

网友K:
浆都这样了还能飞吗

网友L:
桨是竹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