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

楼主(2008-06-22):
飞行效果!!

网友A:
不错,ASSAN的接收机天线好短,Futaba好长就跟小龙虾的须一样。

网友B:
401的安装位置危险啊
还是放下面吧

网友C:
不错,很漂亮的颜色饿

网友D:
不错不错!还升级2.4啦!!

楼主:
还是把陀螺移到下面

网友E:
这电机很费电吧

网友F:
2.4的嘛,不错哟.

楼主:
电机不费电,用在SJM400上15C的可以飞14分钟
就是因为T9的PCM不稳定才换得2.4G

网友G:
8错.介绍一下天线的加装方法.最好再来几张天线加装的特写.哈哈

网友H:
无双也心动2.4G了??

楼主:
把原来的天线拿下来,直接安装上2.4的短天线就可以了!!

网友I:
严重关注电机。请楼主介绍电机情况,如:动力、反应等。

楼主:
我买了2个这样的电机,第一个用在SJM上的,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经常要换主轴,后来知道主要原因是大齿园度不高。450上这个换成海神大齿,到目前飞了有100个起落,没问题,400机上用15C的电机、电池很好,450上用20C加这个电机很好电池温热,15C可以用就是电池有些热~~~~~动力不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