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买一车床麻烦大哥们帮参考下 (我的CQ6230A)

楼主(2008-06-22):
一个是海安的CQ9332
另一个是如东的CO630A1
还有一个是永丰的CJM320

主要是用来车不锈钢 车4的螺纹 主轴通孔最好是38的 工件长度要550以上  钱有限最好在1万5以内 有其他好机型希望大哥们也推荐下 谢谢了

网友:
这么单一的功能需求?有专门车丝的仪表车,价格嘛,1W5可以买好几台

网友:
一万五就买CQ6232
主轴MT5 通孔38mm 尾座MT3
顶尖间距880mm或1000mm(长短两种)
齿轮传动8级变速 电机1.5KW
重量500公斤多一点
CQ6232是轻型马鞍车床
马鞍槽内回旋直径可到470mm
一步到位了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哥 订完货了 买的CQ6230Ax910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哥 订完货了 买的CQ6230Ax910

上图看看?

楼主:
怎么上传图啊?论坛不能上传 只能引用?

楼主:
用这叉车和一根槽钢整进来的

床子在货场卸货没卸好 掉地上了 包装箱摔坏了 还摔坏两个把手 厂家免费又快递过来两个 纵向托板把那轴也摔弯了 郁闷

再弱弱的问下 这个床子用多大的车刀啊?怎么调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sureshuo.c ...

呵呵,也是这个牌子的卡盘,跟我的2K4一样

网友:
前几天不能发言,想问同样问题.耐不住,D250交钱了.

网友:
卡盘是浙江天牌的吧!

网友:
CQ6230刀尖高应该是14mm
小于14mm的刀可以加垫片

网友:
总价多少?带什么附件?
这个床也要仔细打表调整
可参考有关CM615的帖子!

楼主:
整体包装运来的 不带发票 一共13500 带2个死顶尖 一个3/5变套 一套齿轮 好像是坏了更换用的 还有一些工具 还有个油壶 重500多公斤 算上包装箱是600公斤 380的1.1KW

楼主:
床子倒了 掉地上摔了 没什么事吧?

网友:
仔细调整吧!应该没有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体包装运来的 不带发票 一共13500 带2个死顶尖 一个3/5变套 一套齿轮 好像是坏了更换用的 还有一些工具 还有个油壶 重500多公斤 算上包装箱是600公斤 380的1.1KW

价钱还可以,没买中心架跟刀架吗?
这个长度的床会用到的
连箱子倒在地上应该没关系

楼主:
没买。。准备加工最长轴300以内 要买750来着 厂家说750没货 就有910 还一个价钱 就买了910
中托板手柄轴弯了 这个比较郁闷

网友:
床的级别越来越高,好

网友:
请问是工业级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