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8-06-22):
飞机是艾特的猎鹰,控是天地飞9
油门开得越大,控制尾旋翼的舵机就左右动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教一下高人

网友A:
尾旋翼的舵机就左右动,可能航螺敏感度過小,尚試調大一點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尾旋翼的舵机就左右动,可能航螺敏感度過小,尚試調大一點看看。

晕,尾巴抖要调低陀螺感度,尾巴一抽一抽(即追尾)要调高陀螺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尾巴抖要调低陀螺感度,尾巴一抽一抽(即追尾)要调高陀螺感度 [/quote“]
“抖”是指什么?,“尾巴一抽一抽”是指什么?

网友B:
抖是指,尾巴左右来回晃的频率很高,一抽一抽是指,尾巴左右晃的频率较慢,就是尾巴会突然往一边甩一下,各几秒又甩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抖是指,尾巴左右来回晃的频率很高,一抽一抽是指,尾巴左右晃的频率较慢,就是尾巴会突然往一边甩一下,各几秒又甩一下。

我的是来回抽。调到多少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