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今天下水实验遇到几个问题,请帮忙

楼主(2008-06-22):
1 一加油门  船头往水下潜,出现巨大水花。大量水飞进船内。怎么修改?
2 发动机很热,塑料管子不小心遇到汽缸头 都融化了,估计过200了
3  开了几分钟好熄火  是水进化油器了还是发动机太热?
4 环氧树脂和铁皮做的水冷能不能耐发动机的温度?

网友:
不知道,只能帮你顶了

网友:
发动机太靠后了 重心有太靠前了

推力线在重心之上
记住   一定不能在上       要在下面     或通过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1 一加油门  船头往水下潜,出现巨大水花。大量水飞进船内。怎么修改?
2 发动机很热,塑料管子不小心遇到汽缸头 都融化了,估计过200了
3  开了几分钟好熄火  是水进化油器了还是发动机太热?
4 环氧树脂和 ...

1、是否重心过前或推进角向下太多?
2、检查水冷进水是否正常。
3、应该是发动机过热
4、冷却良好情况下,可以的

楼主:
船轴和船的下拉角好象是大了那么点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环氧树脂和铁皮做的水冷能不能耐发动机的温度这个最好用704硅胶~密封好~抗高温~几百度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