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430XL马达超热啊

楼主(2008-06-22):
那个430XL马达超热啊,电调也超热,经常热保护动力下降停了,可是飞着飞着经常热保护停了,停下来凉一会又可以飞了,
电机
和电调都很热,手一碰就要拿开了,.
11T 好盈40A
油门0-50-70-85-100
螺距最低点-2度
中间点+4.5度
最高点+9度
飞航线,没有飞3D

网友A:
中点螺距小了点吧

网友B:
不会吧我用60A好盈430XL电机13T3D5分钟都不保护,就是下来电机很烫,要凉了再飞

网友A:
你的进角是什么的

楼主:
我只用低进角

网友C:
用中进角试试

网友D:
怎么样用中进角.

楼主:
中进角根本不行,悬停一米高度4分钟就保护了

网友E:
430XL现在飞的确很烫,最好不好连续飞.

网友F:
悬停点油门太大了……

网友G:
感觉你的旋翼头不顺畅导致操控电流大,通常40A电调是温的,基本没有什么温度.
另外马达齿和大齿轮间隙太小也会令电流偏大而过热.

楼主:
马达齿和大齿轮间隙应该不会太小了吧,不动铜齿的动大齿盘有点动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