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6的电池

楼主(2008-06-22):
为什么有的FF6用的是单节5号
电池
?有的是电池组?

网友A:
本身就是可以用,没有为什么。
电池仓里面有那个地方。不过有的没有电池的金属簧片,只能用电池组。
我见过的FF6,在不改装的情况下都是使用电池组,而且电池组是不能够插下的,想拆就得开机壳,焊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