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电直的控需要设置哪些连动?

楼主(2008-06-22):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油门和尾桨联动,,用混空
板

网友B:
三个斜盘舵机混控,油门和尾桨不要联动,因为使用陀螺控制。如果油门和尾桨联动陀螺就没法起作用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C:
要看你的直升机用什么控制模式了,最少得油门螺距联动

楼主:
我的电直是CCPM的斜盘.
应该怎样设置控的连动?

网友D:
新人报道,准备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