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让9g更快些?

楼主(2008-06-22):
我飞wing V1三个月了,还在航线阶段

配置如下:T9+GM730+辉胜9g*4

最近进了两块新电池,比较暴,猛推油追尾的比较厉害,只好大幅度降低730的感度,大概45%的时候才勉强不追了,可惜了GM730的精度了 :(

在辉胜的官网上看到9g的速度为0.3秒/60度,不知是不是用它锁尾太慢造成的追尾?

各位大大,9257太贵了,不知道有没有好办法可以让9g快些?  提高电压? 尾桨夹加配重?

另外,用过那种数字舵机改装板的大大说说,那个板子效果咋样,改9g如何?

网友A:
只要能锁住就可以了,没必要以为追求高感度,我GM730+9257 感度才38%。尾巴锁的很牢

网友:
对!我的401+9650感度都调到25%,3D就只有18%,能锁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能锁住就可以了,没必要以为追求高感度,我GM730+9257 感度才38%。尾巴锁的很牢

请问你的730的感度调高了也会追尾吗?为什么调这么低?

我用9g,40%多的感度锁尾也还行,猛推油时尾巴也基本能锁住

但上至高空后猛收油,机头会右旋四五十度的样子,落低些后一推油门尾巴又会甩回来,如果感度调高,这一现象会减轻.

不知道这种情况正常不,应该怎样解决?

谢谢:)

网友:
觉得9g慢可以用5g试试,不过要时常检查齿轮又没有扫齿。

网友:
换舵机才是正道,模拟舵机不可能有好的锁尾表现

网友:
把舵孔往外移就快了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