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3D一指禅的优势

楼主(2008-06-22):
看优势是按什么标准衡量了。
一般说二指精度高,美国手要单手控十字盘有一定的相互干涉,一指难以满足飞行稳定性要求。美国手二指居多应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一指速度快、范围大,飞3D动作犀利、灵活。日本手是双手各控一个轴向,一指的控制精度即可满足飞行稳定性要求。所以一指居多。
若论飞3D犀利、灵活的动作风格,当然毫无疑问是一指占优势!
当今年轻一代的以飞犀利、灵活的动作风格的3D顶尖高手有一指禅的趋势了。几名进入顶尖行列的欧美20岁以下的左手油选手(当地传统)采用了一指禅指法飞出了二指法飞手动作中见不到的犀利、灵活动作。还有些各性化手法变异,如左单指右二指、油门螺距上负下正等,都是解决控杆在下方时手指动作受限和发挥灵活度的问题。这也是油门杆行程要略短些的原因之一。

一指禅的代表人物有:
Duncan Osburn;
Lucas Riva;
peter novantis;
Torkboy等世界超一流好手。
其中Lucas Riva在2007年IRCHA 比赛中的动作被称为“非人类动作”----太快了!
这里有段他的视频:
http://www.tuks.ch/video/lukas_stabio_PiP.wmv
当然,日本、台湾的高手就不说了。可能都是一指禅

网友:
一指禅连续飞大动作时手容易滑,精度会降低。这是我飞模拟器的感受。

网友:
我想每一种手法都是有好处的,就像日本手和美国手,都是没有绝对的。自己的真材实学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A:
要是某个高手用脚趾飞出惊人的3D,楼主是否打算改脚呢? 呵呵,人家脚也有"优势"啊

网友:
哈哈...支持LS.
自己觉得顺手,舒服就行,其他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某个高手用脚趾飞出惊人的3D,楼主是否打算改脚呢? 呵呵,人家脚也有"优势"啊

这话说的有点变味了吧?中将先生!
看过我写的文章吗?
我的观点一向是独树一帜的。从不被别人所左右!
感兴趣就用bigair搜一下。
至今我仍然并更加坚信玩自旋日本手一指婵比美国手更有优势!这个观点至少在中国大陆是第一人!
你有什么自己独特的观点吗?

网友B:
Duncan Osburn  是我永远的神 UK小天才  不过精度是最重要的  左手可以1指  右手绝对不可以
美国手从各个方面要比日本手更合理  不管是从模型到真直升机的操作对比上
   日本手完全是早期那一帮日本傻逼 凭空想出来的操作方式
从长远来看  模型虽然是模型  但是操作方式上面还是要与真实的飞机接近!  因为所有玩模型的人的最初的想法都是想开飞机  美国手取代日本手只是时间问题  下面我从3D上剖析下日本手的穷途末路

现在只有日本那一帮老顽固在想方设法维护他们小日本的传统....世界范围来看  只有亚洲人还在被日本人的操作方式所影响......中国人还算比较聪明 经常搞些辩论美国手和日本手的帖子。搞的大家越看越明白.....坚持日本手的多半是飞了多年固定翼改不掉习惯的   要么就是半年不飞一次的买来当静态看的  和大家凑热闹的 改了跟没改差不多
剩下的就是改了一半没恒心的.

飞3D到一定程度就明白  日本手的什么动作都是套路 是公式......不是随心所欲。。。。自旋翻被一群日本手们研究出来套路了 开始大叫:日本手原来可以这么强.....其实呢?自旋翻的难度系数只有1.5和刷锅飓风是一个档次的 算不上什么上档次的动作  。。。3Dmaster里面难度系数2.0以上的 全是以自旋为基础的动作  像 自旋刷锅 自旋钟摆 自旋蛇形航线
等着日本手慢慢出公式吧!   美国手飞3D真正的牛人可以达到人机合一    根本不是去飞什么动作   尾巴就一直自旋  虽然翻几下都能创造个新动作并且难度系数都在2.0以上的
那种境界就叫 随心所欲!!!!!日本手们是望尘摸摸及的

最后一点 3D到你上档次的时候 尾巴就不会停的  所有的动作都在自旋的基础上  从这点上看 日本手的尾巴转起来 就是要干涉到升降  转的相当难看    懂了吗?

楼主:
这个主题是在另一个“大家用一指还是二指飞啊?”主题的回帖。
感觉自己的看法很独特,故此补充些内容开了新主题发表。
欢迎感兴趣的模友参加讨论。
当然,网络是开放的,任何不同看法都有权表达。本人上面针锋相对的反驳行为有点小家子气了,见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说的有点变味了吧?中将先生!
看过我写的文章吗?
我的观点一向是独树一帜的。从不被别人所左右!
感兴趣就用bigair搜一下。
至今我仍然并更加坚信玩自旋日本手一指婵比美国手更有优势!这个观点至少在 ...

对事不对人.
LZ有点过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话说的有点变味了吧?中将先生!
看过我写的文章吗?
我的观点一向是独树一帜的。从不被别人所左右!
感兴趣就用bigair搜一下。
至今我仍然并更加坚信玩自旋日本手一指婵比美国手更有优势!这个观点至少在 ...

用理性去分析哪个操作方式更科学 不是去扎堆 跟着大家走!  ALAN用脚我也不会跟着他
我相信各个高手会笑他变傻逼了  最后ALAN还是乖乖的改回来   从这点来说

楼主的研究很有有益    高手那样操作 是因为如果他不那样操作他就不容易更好的操控直升机

网友:
俺要表达的意思就是:只要苦练,都能达到顶峰,"优势"只不过因人而异,不需要刻意模仿

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Lucas Riva这段录象中的细节了吗?美国手+油门螺距反向,这个就不是一般人能练的手法哦

网友C:
H

原来尾巴不停的转就成高手了.以后大家不要飞航线了.就飞自转就好了.以后世界比赛就比谁转得多好了.直升机真是简单.我又学了一招..太佩服了.

网友:
飞机白痴问个问题啊!!!准备想入手个GL 500 那美国手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来尾巴不停的转就成高手了.以后大家不要飞航线了.就飞自转就好了.以后世界比赛就比谁转得多好了.直升机真是简单.我又学了一招..太佩服了.

没错 。尾巴不停转着 翻来翻去就是不掉下来 还能想去哪就去哪  你练到这个份上 就是顶级高手了    觉得简单的话就上个视频让大家拜模下

  比你拿个飞航线的视频传上来 收视率高的多

网友D:
帮LS的朋友找了个大鸟的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2607&extra=page%3D1

你看过再说吧...估计就不会再说: "比你拿个飞航线的视频传上来 收视率高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uncan Osburn  是我永远的神 UK小天才  不过精度是最重要的  左手可以1指  右手绝对不可以
美国手从各个方面要比日本手更合理  不管是从模型到真直升机的操作对比上
   日本手完全是早期那一帮日本傻逼 凭 ...

创造几个动作给我看看啊!美国手.我飞日本手的,我怎么一不小心就飞出了自旋刷锅和地球仪.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飞3D还有公式可言.真的又让我开眼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帮LS的朋友找了个大鸟的视频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2607&extra=page%3D1

你看过再说吧...估计就不会再说: "比你拿个飞航线的视频传上来 收视率高的多"

更正一下.!!!我是大鸟的徒弟.这个才是我飞的.
http://6.cn/watch/4263763.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创造几个动作给我看看啊!美国手.我飞日本手的,我怎么一不小心就飞出了自旋刷锅和地球仪.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完全不知道飞3D还有公式可言.真的又让我开眼界了.

你也一不小就说出了 自旋刷锅和地球仪了啊?    你怎么不说一不小就飞了个正航线还顺便得了个世界冠军呢.我还以为你就是飞航线到3D世界冠军的呢 既然自旋这么不重要还练什么自旋刷锅和地球仪啊....应该练航线刷锅和航线地球仪才对吧
日本手是不是很废那要到世界赛场去说  等着你站到冠军台上对大家说日本手才是最牛的吧

网友:
H

真是高手.学习了.说的很有道理.,我决定改美国手.

网友C:
H

什么手法没有好坏之分.只是练习的人有努力还不努力之分.技术是要辛勤练习练出来了不是靠用什么手法得到的,遥控控都是两根控制杆.桨距在哪边有什么所谓呢.  在网上说美过手有多神奇没什么意思.不过是一个习惯罢了.我飞日本手也是一个习惯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qinqinher
本来这个帖子不是论什么手的,但既然提到就多说几句。我就是日本手一指禅。当然是固定翼出身。您所提到的自旋刷锅 自旋钟摆 自旋蛇形航线和还没提到的自旋斤斗、自旋正反8字、各种自旋半周到N周跳、甚至是3。0难度的地球仪在我练会自旋翻之后的三五个飞行日就全部能做得有模有样了。现在已经不愿意在飞那种除起飞和降落外十分钟全部在不停自旋的无聊动作了,大家说看着迷糊。自旋动作和自旋翻的原理是相通的,不存在单独的公式说。
我的观点是建立在自己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是我的“日美手无优势说”。
而身边的美国手模友们长期在仅有自旋翻这一个动作上徘徊------这是我的“日本手自旋动作优势说”。
哈哈,不多谈了。这都是自己的亲身体会。我玩油直机龄一年半吧,烧了16桶油,共飞160个左右起落。共摔机四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qinqinher:
本来这个帖子不是论什么手的,但既然提到就多说几句。我就是日本手一指禅。当然是固定翼出身。您所提到的自旋刷锅 自旋钟摆 自旋蛇形航线和还没提到的自旋斤斗、自旋正反8字、各种自旋半周到N ...

高人,我飞4次就炸了5次,还有1次大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qinqinher:
本来这个帖子不是论什么手的,但既然提到就多说几句。我就是日本手一指禅。当然是固定翼出身。您所提到的自旋刷锅 自旋钟摆 自旋蛇形航线和还没提到的自旋斤斗、自旋正反8字、各种自旋半周到N ...

神人呀。上个录像让大家学习学习吧,刚学会自旋翻几天就能做完这么多高阶动作,的确厉害厉害。

网友:
都系高手。。。要不来个大比拼。。。让我们开开眼界。。。开心每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一不小就说出了 自旋刷锅和地球仪了啊?    你怎么不说一不小就飞了个正航线还顺便得了个世界冠军呢.我还以为你就是飞航线到3D世界冠军的呢 既然自旋这么不重要还练什么自旋刷锅和地球仪啊....应该练 ...

等你拿一个国内的全国冠军再说话,就只知道会说有什么用,有本事来个视频,看看你有多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正一下.!!!我是大鸟的徒弟.这个才是我飞的.
http://6.cn/watch/4263763.html

有点晕,我怎看这两个录像都是 卢大鸟飞得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手法没有好坏之分.只是练习的人有努力还不努力之分.技术是要辛勤练习练出来了不是靠用什么手法得到的,遥控控都是两根控制杆.桨距在哪边有什么所谓呢.  在网上说美过手有多神奇没什么意思.不过是一个习惯罢了 ...

说得太好  一分辛苦 一分收获!!

网友:
大家都是冲着直升机3D来到这里,讨论就好,不要伤了和气。

网友E:
日本手能做的动作=美国手能做的动作   如果你一定要求证谁优谁劣我相信没有亲身去体验你不可能找到答案!我两种手都飞过9个月,我觉得飞美国手的人比较热心看到我飞日本手老是说你干吗不学美国手飞3d呢?而日本手的朋友我觉得比较谦虚每次看到美国手的都把想说的话保留下来了,他们从不叫我改日本手,我还有点心得告诉大家  9个月前飞m1=很开心!飞机炸了自己修! 现在飞m2=很开心!飞机炸了还是没人帮我修!至于一指 二指  我以前一指从没买过吊带举着手就飞,现在二指开了20公里的车摆好架势发现没带吊带只能回家去摸米了,小泉你不管怎么说他他还是照样参拜他的靖国神社因为他相信自己的信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飞美国手的人比较热心看到我飞日本手老是说你干吗不学美国手飞3d呢?而日本手的朋友我觉得比较谦虚每次看到美国手的都把想说的话保留下来了,他们从不叫我改日本手

楼上的是真正有心得的人,倒出了心里的感受!
其实我本人也是看到美国手们趾高气扬的样子有些心不平罢了。
说句实话,日本手们是因为沾上个“日本”的代号而有些自悲;
美国手们因摆脱了这个代号而沾沾自喜。另外,美国手们多数是从日本手费劲改过来的,所以“飞3D美国手占优势说”也好给自己个心理安慰。
实际上在国内能自由地飞好自旋各类航线的人毕竟是少数人,看到改美国手后飞出个貌合神离的自旋翻就立即下结论说XX手如何如何为时尚早。真正公式化的其实是美国手练自旋翻,右手圈、左手旋,刚好同步就能翻了。我这个日本手也试过在电脑上不用练就能自旋翻。可除了自旋翻,往下再自旋XX就没那么简单了,还是一样从自旋悬停的基础练起。美国手同样没有捷径。
不争了吧!享受飞行的乐趣最重要!

网友:
高手们都来总结发言啦,我想大家意见应该达成一致吧。
结论:
天才是有滴,不是天才的就闷头苦练吧,与XX手无关。

网友:
只要不犯错误, 美国手日本手, 都可以成为高手.  一旦犯了错误, 无论是美国手还是日本手, 都应该去自首.

网友F:
关于这个话题我的感受有两点:

1、我很庆幸当初没有改美国手,一直坚持下来。这个问题不讨论了。

2、我很庆幸今年1月份我改用二指一直到现在,受益匪浅。即解决稳定性问题,又解决了遥杆下方受限问题(靠食指的力量),同时飞行中

拇指和食指可以分别短暂的离杆,调整握杆的角度和力度。至于拨杆的速度不是问题,因为在其快速的打舵操作中,不管一指还是二指主要

靠以手腕或小臂做支点的振动,而不是以指跟为基点运动的。

(这点如果学过电吉他的朋友比较好理解,拇指和食指夹住拨片,慢速弹奏旋转轴在指跟,当高速弹奏时,拇指和食指夹住拨片基本保持一

个姿势不动,靠整个上臂的振动带动手腕和拨片的运动,这个技巧叫振臂。)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是真正有心得的人,倒出了心里的感受!
其实我本人也是看到美国手们趾高气扬的样子有些心不平罢了。
说句实话,日本手们是因为沾上个“日本”的代号而有些自悲;
美国手们因摆脱了这个代号而沾沾自喜 ...

美国手也好,日本手也好,都是个玩,练得多的、悟性好的就会飞得好些!哪个更好,说实话,不到最高水平 ,说出来别人总能找到反对的理由!我先飞日本手,后改的美国手,个人感觉 飞直机还是美国手来得快些,所以呢就像个传教士一样,见了想玩直机的新人就推荐 米手入门!
先前还常常与人争论,现在不争了,见了新人还是推米手。当然了你飞鬼手,我也不反对,如果你真的飞得好,我反而更加的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关于这个话题我的感受有两点:

1、我很庆幸当初没有改美国手,一直坚持下来。这个问题不讨论了。

2、我很庆幸今年1月份我改用二指一直到现在,受益匪浅。即解决稳定性问题,又解决了遥杆下方受限问题(靠 ...

呵呵,我也是刚刚发现一指飞行不足之处,现在下决心改用二指。虽然操控上面比一指灵活性稍差但做动作更稳定,尤其是大动作衔接

网友:
所谓的灵活性稍差只是刚改二指捏杆后的感觉,习惯了根本没有这个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