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机的问题

楼主(2008-06-22):
1、旋翼机的桨之间应该有螺距吧?
2、桨必须有翼型才行吧?如果是两片桨叶的,翼型的安装方向应该相反吧
3、如果按照下面的图安装,自旋应该是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吧?如果逆时针转就应该是风车转了吧?
4、图如果没有画对,请大家指正。

网友A:
图中这个桨是正螺距,应该改为付螺距才行。否则螺旋桨会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这个桨是正螺距,应该改为付螺距才行。否则螺旋桨会反转的。

是不是改成这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对,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就这样..

谢谢了,搞懂了!

网友D:
浆不一定要有翼型的,你在论坛找找就看得到了,有两架都是没翼型的,一样能飞,当然,有翼型的性能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浆不一定要有翼型的,你在论坛找找就看得到了,有两架都是没翼型的,一样能飞,当然,有翼型的性能会更好

没翼型的是不是只能靠转到后面的那个桨叶产生升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