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如果模型发动机上加增压器是什么效果?

楼主(2008-06-22):
我想问下,如果模型
发动机
上加增压器是什么效果?

楼主:
自己坐坐沙发

网友A:
本人认为会暴缸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不暴缸的情况下````
就好像汽车一样```
什么发动机配什么增压器

网友C:
遙控車已經有這樣的套件在販賣了

网友D:
飞机正面效果不大
模型飞机飞行高度差小气呀变化可以忽略,没有高空增压效果,虽能增加扭矩减少油耗,且对于对重量敏感的模型飞机来说可能不值得

网友E:
不损坏发动机的情况下,和一般增压器作用一样。
不过增加的功率会破坏发动机,有增压器的发动器应该是适当设计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