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松O艇中油门偏小熄火·····

楼主(2008-06-22):
我的小松26CC汽油O艇在陆上发动,从低油门到高油门的响应非常好,可为什么在水上行驶时,中油门偏小就熄火,请大侠解疑!

网友A:
呵呵....和我的汽油机前段时间很像!   如果和我的相似情况的话就是高速油针问题了
我的汽油机原来也下在岸上叫得很欢,  一下水就很快息火, 后有高手随手帮我调整了一下高速油针(高速油针紧到后松出一圈多一点点), 现在一箱油跑完也不息火了, 就是速度上不去了.....

网友:
H猳皐13/4伴!

転蛤い琌ぃ,
哈哈,医好啦,
我説 H 油針要開13/4圈,岸上调跟在有水阻力的调較是不同的!

楼主:
LS发的是病毒············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和我的汽油机前段时间很像!   如果和我的相似情况的话就是高速油针问题了
我的汽油机原来也下在岸上叫得很欢,  一下水就很快息火, 后有高手随手帮我调整了一下高速油针(高速油针紧到后松出一圈多一点点 ...

你那高速油针当时吓我一跳,开始还以为看错了,又拧了一下还是只有1/3圈,给你狠狠地拧了一圈出来,呵呵!再装个水冷口上去,这周帮你细调一下,这周又一新船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