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检查一个零件白忙几个小时

楼主(2008-06-23):
昨天炸机,还是锁不住尾的老问题,回来恨恨的想买9257,居然到处都缺货。和同事喝完酒后带着几分醉意开始修机,忙了几个小时。可是祸根就在那时埋下了。

今天再飞,起飞顺利。切idle,想试试大油门能否锁尾,一推油325马上疯狂自转。除了按熄火开关只能干瞪眼了,触地,检查,旋翼头上居然没什么大事,桨也是破了皮而已。不过侧板就不行了,电池侧板裂,脚架板变形

炸了以后还可以飞,不过尾巴已经锁不住了。换了个舵机还是一样,百思不得其解,都以为是陀螺坏了。偶然抓住尾桨,发现大桨还可以动,真相终于大白

昨天炸机熄火太慢,尾桨又被草缠住,副齿轮就成这样了,皮带挡住又没有及时发现,再加上昨晚酒后修机……这个故障小负荷时表现不明显,大负荷时皮带打滑造成锁尾失效。我怀疑前几次炸机也和这个问题有关。建议飞325的多检查。

网友:
感謝分享......下回操過頭時.....都得檢查一番.......

网友:
应该早就磨损了,所以锁尾一直不正常。

网友:
酒后修机。

网友A:
建议楼主最好连皮带也一并更换上新品.......!!!
电池侧板拆下,用快干胶大量注入后再扳正......干了之后应该会比原本的还要强壮!!!

网友:
副齿轮用得够本了

网友:
多少个起落成这样的?磨得好光滑,应该是早就开始磨损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最好连皮带也一并更换上新品.......!!!
电池侧板拆下,用快干胶大量注入后再扳正......干了之后应该会比原本的还要强壮!!!

谢谢指点!马上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