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求助: 无刷电机啃地,泥巴进去了电机里面....怎么办呢??

楼主(2008-06-23):
是这样的,
1)我的XXD 2212无刷电机啃地上了,泥巴进去了电机里面,怎么办呢??现在我搞出了很多泥沙,但仍然有不少,搞不出来,冒险试车,发现一切如常,请问会有什么问题吗??

2) 电机轴由于高速撞击,把轴撞到从屁股后面出了一截!~ 我用锤子把它屁股的一截敲回去前面, 然后用浆固定器固定好, 还没试车, 请问这个又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拆开用清水清洗一下,然后烘干就可以了,最好别在电机内有杂物的情况下让电机转动。

网友:
拿下来用水使劲冲,万一卡住了,电机和电调就一起烧了,我的2212和电调就是这样烧掉的

网友A:
拆开用煤油泡一泡,在用刷子刷,最后自然挥发干就行了

网友:
拆开清洗。
提醒你,你的轴敲回去也不行了。需要更换电机轴。
检查卡簧是否飞了。没有卡黄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用煤油泡一泡,在用刷子刷,最后自然挥发干就行了

用煤油泡了就买新电机!!!!!!!!!!!!!!

楼主:
我晕~
无刷电机怎么拆啊???? 高手讲解讲解啊

网友:
可能煤油泡了会把漆包线的漆搞化了。

把电机底部的卡簧拆了就行了。注意别把卡簧蹦飞了。

楼主:
拆开了,通过顶端内6角螺丝拧开就可以了

但.........
我的是外转子无刷电机

其中一块磁铁断开了, 请问可以用AB 补回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要用AB胶粘上,不然电机会没有力气的。

网友:
嗯。要粘回去的。

还有,如果是做过动平衡的高级电机,如GS,Dualsky,千万不要拆内六角螺丝和轴。那样,该电机
就变成一般电机了

网友:
粘回去就好了

网友:
我是用自来水冲,刷子刷的,竟然还能用,哈哈。

网友C:
看你的图是不是电机上的磁铁断了一块啊?如果是断了一块的话那么你应该更换一块新的上去,磁铁断了后磁性就不一致了,粘上也没有法使用啊!进去的沙啊土啊的,用刷子加水就可以搞定了,干了后就可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图是不是电机上的磁铁断了一块啊?如果是断了一块的话那么你应该更换一块新的上去,磁铁断了后磁性就不一致了,粘上也没有法使用啊!进去的沙啊土啊的,用刷子加水就可以搞定了,干了后就可以使用!

说的没错,磁铁一断掉的话,在断的位置会发生磁性不一致的情况。

网友:
貌似没有这个配件卖哦

网友:
如果磁铁断了的话一定要换~因为一断磁极就不一样了!粘上去是不行的~

网友:
我是拆开用水冲的,然后把轴承上了点植物油.

网友:
真是菜的不行 啊楼主
想我买马达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研究怎么拆

网友D:
不用紧张,我经常啃泥,连电机都不用下,倒提着飞机把电机埋在水里,加油门让它转,泥全出来了...当然得把桨下了再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紧张,我经常啃泥,连电机都不用下,倒提着飞机把电机埋在水里,加油门让它转,泥全出来了...当然得把桨下了再弄.

强!是可以用,不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紧张,我经常啃泥,连电机都不用下,倒提着飞机把电机埋在水里,加油门让它转,泥全出来了...当然得把桨下了再弄.

猛.......................

买不到磁铁,就把摔断的磁铁正对的完整的那块也拆了,虽然功率小了,但是电机应该能动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紧张,我经常啃泥,连电机都不用下,倒提着飞机把电机埋在水里,加油门让它转,泥全出来了...当然得把桨下了再弄.

啊?不会短路吗??

网友:
WD40伺候!全喷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不会短路吗??

不会的,你放心弄吧~~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直接换电机~~平衡不好的电机电流很大,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