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7.5g 不能和GY401一起用?

楼主(2008-06-23):
陀螺仪
自检后红灯常亮正常,但是尾
舵机
没反应。要拔掉舵机线再插上就好了,真搞不懂是什么原因。
GY401数码开关开和关都一样的。
不知道是舵机的质量原因还是其它什么问题。反正插上辉胜5g或者青鸟6g都没有问题,证明不会是GY401的问题啊。

网友A:
那就有可能是这个舵机数码不太兼容

网友B: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后来我用论坛上购买的数字电路板替换了原来的控制板就OK了,看来是E-SKY舵机的兼容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