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造飞机 大虾来相助

楼主(2008-06-23):
买了个3通的玩具直升机,拿回家本想卖弄下,结果是很丢脸啊
转向都困难,风吹着就跑老远了,好容易没有风了,结果打方向迟钝·····老爹问了,杂只能飞这么高点啊?
无言····················
给老爹试了下,直接飞到5楼高·········无法转向·················于30秒后撞3楼坠机············拉登啊
摆好又可以飞··········无乐趣可言
自己都愁,就算买个雷鸟估计也好不了多少。才一点小风。V4估计更不行了
一恼 自己做了个泡沫热切割 还烧了个小霸王的适配器这里向那个说只要10多瓦就能做热切割的大虾鄙视下,误导啊 后面用了12v 2.4A的开关电源才可以,做了个农用小飞机,没有用图纸哦就是随便造了下。发现还能像回事。绝对不是什么垃圾制作哦。用钉子在机头配重了下,可以滑翔 很平稳。
翼长43公分,宽10公分 前倾角约30度  机身40公分
现在就是想请教下,这个飞机能飞吗?最好来点实质性的帮助哦 比如电调选什么 无刷电机 选什么 螺旋桨选什么  舵机选8克的吧?
舵角我用窗帘的塑料架做的 便宜啊最多1毛钱一个 大家可以试下 就是办公室那种可以关和开的窗帘夹在轨道上的塑料片。
最好能给个配置单 本人一穷二白哦 最好遥控以后能兼容直升机
拜谢哦。
新人出道,难免狂妄,大家多保函下
下个目标做个漂亮的飞机 机翼的泡沫 和机身的泡沫都备好料了 就等精细切割了。先报个尺寸
长73 宽10.5 厚1.5 机身长50 高5 厚3.5  单位都是公分。大家给点意见,做什么好点。谢谢再次作揖拜谢

网友:
你的飞机做的太小了,小尺寸的配件一般要比大的贵一些.
建议:
电机用辉盛的或新西达2208或2212,KV1000-1500,桨9050      50左右
螺旋桨3元左右,先买上10个                               30
电调用新西达20A就够了                                 50左右
舵机用辉盛9克3个                                      75左右
遥控和接收建议用天地飞6通                             220左右
如果经济比较困难建议用锰锂18650 或铁锂                60左右
充电器:自己买充电板组装*前提是自己要有点电路基础       30左右

合计515  可能在一个地方买不全,得找两三个卖家才行,
估计总成本在550元
如果还想再便宜就得上有刷了,还可以再便宜80元左右
电池和螺旋桨是要买的,这个钱不能省.电机可以用光驱上的电机改造.完全可以,我已经实验过了只是上无刷的话还要买电调.
如果电子玩得不错的话,找个小朋友的遥控车电路拆下来改造一下做遥控和接收,我认为可行.只是没做过.这样的话连舵机也省了.

综合以上.
    玩具遥控/接收                      40左右
  螺旋桨                             30左右
  电池两节铁锂或锰锂                 40左右
  电机可以买一个370左右的有刷        5左右
  总成本在150元左右
其他的泡沫等小东西就靠自己收集了
能不能飞起来就看你自己的动手能力怎么样了.
动力决定你的飞机尺寸
大侠可以做到很小的推重比让飞机飞起来,新手不行.欢迎楼下的拍砖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到底要玩什么。
如果以后要上直机,最便宜的控也得上天八,否则以后调螺距的时候能愁死你,而且固直一起飞肯定要两架以上的参数吧?
三通的LAMA就是玩具,连舵机都没有,怎么飞?
V4比这个强多了,至少能控制住。

网友:
............绝对有创意的diy!支持!

网友:
农用小飞机!!!有想法有创造!怎么我们国家那么多人想造飞机,真是强!!!!

楼主:
感谢wangfine1975那么多的帮助。做的小飞机其实就像微风,就是尾翼不是一样。
打算开始准备,采购了。真羡慕大家周围都有那么多爱好的人,我在新疆喀什 什么人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到底要玩什么。
如果以后要上直机,最便宜的控也得上天八,否则以后调螺距的时候能愁死你,而且固直一起飞肯定要两架以上的参数吧?
三通的LAMA就是玩具,连舵机都没有,怎么飞?
V4比这个强多了, ...

LAMA是四通的;
建议上LAMA, 3和4都可以; LAMA户外微风没有任何问题, 整机300~400, 价格相当不错; 至少可以体会到航线;

网友:
哈哈.楼主和我一样啊!
加我QQ393004021,
哈哈
有共同语言了.

网友:
我也是一个人在摸索着玩呢,没有同伴.

楼主:
单打独斗啊 要有同伴就好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