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车床CM615(床架,调整,变频器,尾座)

楼主(2008-06-23):
CM615到了有一周了,今天痛下决心,开始做车床的床。
下料,70X3的方钢管

下好的料

开始拼接

这是电机的座

焊上定位螺丝

初具雏形,累坏了,午间休息

晚上终于搞好了

电机的固定

皮带张紧装置

下面的电机座固定螺栓

网友A:
DW的压刨~~口水中~~~~~~
如何调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W的压刨~~口水中~~~~~~
如何调速的?

变频器调速,配的1.5KW的三恳变频器

网友B:
兄弟压刨多少钱啊?

网友C:
你的CM615床头箱漏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CM615床头箱漏油吗?

床子还没有仔细研究,如果自己不调整的化,估计也会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压刨多少钱啊?

压刨1400

网友D:
焊机好像挺漂亮的。多少米?最好给个网址参考

网友E:
做得好,电机调架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哦!你的手艺不错啊!欣赏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机好像挺漂亮的。多少米?最好给个网址参考

焊机是瑞凌之星,好像是1300元左右。
http://www.rilandweld.com/Exhibit/exhview.asp?pid=28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好,电机调架

谢谢,过奖了。

网友:
传动部分外露,有危险啊

网友:
HONDA的发电机,得伟的切割,压刨,好东西不少啊!!!

网友G:
方管的容易振动!

网友H:
有必要用70那么大的方管么?

我原来还一直打算就用30的方管焊一个呢。。。后来觉得30的确实太小了,就打算用40的。。现在看来又要考虑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方管的容易振动!

为什么呢?那用什么材料做车床架子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必要用70那么大的方管么?

我原来还一直打算就用30的方管焊一个呢。。。后来觉得30的确实太小了,就打算用40的。。现在看来又要考虑考虑了。

我原打算买80x5的方管,可是转遍了钢材市场也没买到,没办法,现在是非标管的天下,国标管价格太高,经营的人不多。
这个架子的刚度依旧不足,在试机时发现在某个转速下有共振现象,架子还需要继续加固。有条件还是打一个混凝土台子最好。

网友I:
管子里管水泥试试........

网友J:
请教能不能用木头做。木头粗些、脚底垫减震、桌面垫胶皮,这个想法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管子里管水泥试试........

好主意啊,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教能不能用木头做。木头粗些、脚底垫减震、桌面垫胶皮,这个想法如何?

我对车床底座的理解是:
强度已经不是主要的控制点了,刚度应尽量大,这样在车床工作时底座变形就会小;底座的质量尽量大,这样震动就会小。减震隔振不如让车床振不起来。

楼主:
昨晚简单做了一下精度测试,也不知道这么测对不对,还请各位多指教
主轴锥孔支承面的径向跳动 0.02

卡盘支承台肩的跳动 0.02

卡盘支承面的轴向跳动 0.08

楼主:
尾座 0。03

楼主:
cm615原来叫精密仪表车床,现在叫仪表车床,随着CM615名称的变迁,精度是不是也在降低?

网友C:
应该按照老方的测量方法试一试啊!

网友:
你的法兰盘有些锈了啊!

网友:
底座腿搞成八字,强度要大很多,不容易晃动..

网友:
把方管上面开孔灌满干砂子,机床使用过一段时间再加,直到加不进为止再封起来,减震消音,不然有点象教堂的管风琴共鸣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晚简单做了一下精度测试,也不知道这么测对不对,还请各位多指教
主轴锥孔支承面的径向跳动 0.02

卡盘支承台肩的跳动 0.02
http://photo.5imx.com/ ...

0.02可以了,不管它了
0.08要车过一刀,用一段时间后测过再干它未迟,测边沿最大处
尾顶搞个新顶尖,用杠杆百分表吸在法兰上,表头测顶尖最锥角处,手盘动看表,数越小越好喇,用一段时间再测测

楼主:
卡盘夹持圆棒径向跳动0.12,是否正常?会不会影响使用?

卡盘允许值0.08

楼主:
引用 网友E:

0.02可以了,不管它了
0.08要车过一刀,用一段时间后测过再干它未迟,测边沿最大处
尾顶搞个新顶尖,用杠杆百分表吸在法兰上,表头测顶尖最锥角处,手盘动看表,数越小越好喇,用一段时间再测测

我那个顶尖就是厂家发给我的新顶尖啊。。。我哭。。。
今天晚上按老大的办法再测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按照老方的测量方法试一试啊!

我现在只是简单测试一下,看看床子有没有大毛病。等架子定位调好水平以后还要再仔细调整。
法兰盘并没有上锈,就是那种颜色。
你的环球卡盘和我的是一样的麽?你测一侧你的卡盘的精度如何?

网友:
我注意到了你电机距离是可调的,这样很好,可在皮带松了时调整。

网友K:
引用 楼主:
卡盘夹持圆棒径向跳动0.12,是否正常?会不会影响使用?

卡盘允许值0.08
http://photo.5imx.c ...

这个测的是卡盘的夹持精度,有点高,但不是很离谱。可能是你拆了以后安装得不是很好。装大时候先别把螺丝紧死,稍固定一下,转到卡盘,那里高了拿胶锤或木锤轻轻敲一下。我的2K4现在调到0.05~0.03之间下,很难再小下去了。不过把圆棒精车一刀后,测圆度还是挺好。卡盘的夹持精度真的不是很好,遇到要掉头再车的工件很头疼。明白仪表车床为啥要用弹簧夹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L:

我的卡盘也是环球的啊!不过就是卡盘正面的商标是嵌在卡盘体里的啊!是黑色的商标,不是你的这种刻出来的啊!
回头测测告诉你啊!!

网友M:
拧卡盘3个紧固螺丝,精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精度最高.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M:
拧卡盘3个紧固螺丝,精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精度最高.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卡盘的哪三个紧固螺丝?是和法兰连接的螺丝麽?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测的是卡盘的夹持精度,有点高,但不是很离谱。可能是你拆了以后安装得不是很好。装大时候先别把螺丝紧死,稍固定一下,转到卡盘,那里高了拿胶锤或木锤轻轻敲一下。我的2K4现在调到0.05~0.03之间下, ...

卡盘的夹持精度是不影响车出来的工件的圆度的,你说的很对,卡盘精度不行就怕掉头再车。
如果这个卡盘的精度不是差的很离谱的化,我就再仔细调调它。我想在法兰和卡盘间局部垫薄铜皮来找正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L:

就是这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拧卡盘3个紧固螺丝,精度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精度最高.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老大,咋不早点说啊,我调整完了才说。。。。

网友:
卡盘的夹持进度是决定于里面的螺丝和螺纹的精度的吧。。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精度等级的。一般都采用IT14级精度的,要是自己能做,不过最好要高频淬火下,这样才可以提高卡盘的夹持精度的了。

以上只是个人意见。大家讨论下是否如此?

网友M:
就是移动卡爪的3个夹紧螺丝,精度相差很大,有一个精度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是移动卡爪的3个夹紧螺丝,精度相差很大,有一个精度最好

如果三个都换精度最好级别的螺丝呢??效果会如何?应该不会差的吧.

楼主:
车床主轴转速测定

皮带轮放在1档的位置

变频器调到50HZ,转速650转

变频器调到100HZ,转速接近1300转,频率与转速是线性关系

皮带轮换到2档位置

变频器100HZ,转速2050转

皮带轮换到3档的位置,100HZ时转速接近3300转

决定皮带轮放到2档的位置,这样转速为0~2000转左右

楼主:
电气控制部分的安装。
[电木板开孔

两个双刀双掷开关,一个做启动开关,一个做到顺开关。还有急停开关

安装到机架的这个位置,中间空出的位置安装变频器的调速电位器

变频器安装到机架的后侧

用30x40的C型钢焊接到机架上,变频器与机架间用电木板绝缘

电机接线用的4芯2.5平方的多股线,焊上接线鼻

电机的接地螺钉,还好,是铜螺钉

就手把电焊机的接地线的编织线也上一下锡

电机的接线图,已改成三角型接法

装上了工作灯

给车床供电的空开

变频器内部的接线

电气部分告一段落

今天没有接变频器的控制部分,因为变频器没有说明书,没敢贸然接线,哪位同学有这个型号的变频器的接线图请提供给我一份,不胜感激

楼主:
小试车刀
在地摊上买的车刀,刀尖高度好像都是10mm的,都是什么刀?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车一刀先

刀尖高度不对,低了2mm

大拖板怎么才能锁定?是用开合螺母么?

网友N:
拜托先把刀磨了再车,车那么大的零件又不磨刀切削力很大的,毁床啊,
三个上紧用的钥匙口,一般和商标在一起的那个精度最高.用的时候一般养成习惯,就用精度最高的那个,不能逮着哪个就紧哪个,很费卡盘的.
还有要是卡盘的夹持精度不高可以采取镗卡盘的方法,具体的做法和镗软爪的方法一样.(但是刀一定要买把好的,那种20 块钱的京瓷的机加刀头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N:
拜托先把刀磨了再车,车那么大的零件又不磨刀切削力很大的,毁床啊,
三个上紧用的钥匙口,一般和商标在一起的那个精度最高.用的时候一般养成习惯,就用精度最高的那个,不能逮着哪个就紧哪个,很费卡盘的.
还有要是 ...

谢谢指点,又学了一招

网友:
明显刀尖高不对啊!在卡盘上夹一个尖头的小棒把托板靠近,让车刀刀尖对一下!

网友O:
楼主的变频器是不是三肯的老式机?看上去很象。如果是,等你开机就会有一种好听的声音:-)。我买了一个,实在受不了那声音,退了。

网友:
高精度顶级加工中心用大理石做台子
有条件可以考虑下

网友:
我和LZ很有缘,一样的CM615,一样的西湖~~~~~~~~

网友A:
LZ有钳流表吗~?
20HZ大进刀的时候测下电机的电流,看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有钳流表吗~?
20HZ大进刀的时候测下电机的电流,看看是多少~?

钳流表是有的,但是现在没有刀:-)。今天去买刀!!!
电机空转的时候我测过电流,4HZ的时候是2A左右,20HZ是4A,,50HZ也是在4A左右,然后随着频率增高,电流逐步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的变频器是不是三肯的老式机?看上去很象。如果是,等你开机就会有一种好听的声音:-)。我买了一个,实在受不了那声音,退了。

我的变频器就是三恳的老式机。低频率的时候电机有叫声,随着频率的增高逐步减弱。
我的工作间是车库,声音大点不影响邻居。

网友P:
1.5KW的三恳变频器多少钱啊?

网友P:
也想买CM615
可不可以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啊
先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Q:

查查以前豆豆的帖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也想买CM615
可不可以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啊
先谢了

615做工很粗糙,外型不好看。密封做的不好,床箱漏油。如果放在家里还是不要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1.5KW的三恳变频器多少钱啊?

本地采购的二手货,300大元

楼主:
把变频器的远端控制接好了,由右至左为:急停,正反转,频率调整,左面的俩开关是变频器状态的设定

换了个松下的变频器,这次有刹车了

1.5KW

楼主:
磨了一把刀,把个螺丝帽车圆了

外圆

端面

网友:
期待继续上图

网友R:
刚才有全部看了一下,怎么主轴箱盖子的油漆掉了那么多???

网友:
A3钢侧面能车得发亮,不错不错~~~~~

网友:
合金刀头的前刀面好像还磨了圆弧?亮亮你的金刚砂轮。

网友:
不明白 大家的车刀 为啥不磨卷削槽??  还有 64 楼的 刀 主偏角 怎么大于90度 这样得刀 怎么车端面和肩台??

网友S:
还有 大家为什么那么在乎 刀高多少 我在厂子的时候 都是用刀垫的 一盒 刀垫 薄的厚的 都有 像垫多高就多高  精细调整 有时还垫纱布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还有 大家为什么那么在乎 刀高多少 我在厂子的时候 都是用刀垫的 一盒 刀垫 薄的厚的 都有 像垫多高就多高  精细调整 有时还垫纱布

呵呵,你是常用,知道怎么做!初学者时间长了也会向你那样的,除非他永远不磨刀----

网友T:
引用 楼主:
把变频器的远端控制接好了,由右至左为:急停,正反转,频率调整,左面的俩开关是变频器状态的设定
换了个松下的变频器,这次有刹车了
http://photo.5i ...
同学     偷个懒给个松下的电路好吗?谢过,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R:
刚才有全部看了一下,怎么主轴箱盖子的油漆掉了那么多???

车床运输的过程中是肚皮向上来的,床头箱所以磨掉了许多油漆。
615的包装,按说是不错的了,但是就是这样的包装也经不起野蛮物流的折腾,我取货的时候发现机床是倒着运来的,唉、、、、

楼主:
引用 网友T:
引用 楼主:
把变频器的远端控制接好了,由右至左为:急停,正反转,频率调整,左面的俩开关是变频器状态的设定
http://ph ...

网友C:
回复 网友U:

我准备把车床重新油一遍啊!刚刚搞到一些用于刷电机的绿漆,是那种不怕油料腐蚀的漆,很棒的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准备把车床重新油一遍啊!刚刚搞到一些用于刷电机的绿漆,是那种不怕油料腐蚀的漆,很棒的 啊!

最好把原来的漆打磨掉,重新打铁腻子,然后再刷漆

网友C:
哦!那买什么样的腻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那买什么样的腻子啊!

汽车钣金用的腻子就可以

网友C:
好的啊!大约多少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啊!大约多少钱啊!

档次不同价格也不一样,几十块吧

楼主:
刚刚设置了一下变频器,变频器现在可以显示主轴转速了

松下变频器有调整显示倍率的功能,今天设置了一下,变频器现在可以显示主轴转速了。
电机1400转时对应的频率为50HZ,倍率为28,二档皮带论的变速比大概是0.78左右,28*0.78=22。
变频器设置61项中的倍率设为22,变频器显示的转速经转速表核实基本正确。

网友O:
引用 楼主:
松下变频器有调整显示倍率的功能,今天设置了一下,变频器现在可以显示主轴转速了。
电机1400转时对应的频率为50HZ,倍率为28,二档皮带论的变速比大概是0.78左右,28*0.78=22。
变频器设置61项中的倍率设为 ...

异步电动机都有转差率的,负载增加后转速下降更厉害,变频器显示的数字和输出频率有倍数关系,但和主轴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变频器顶加个铁皮雨蓬悬空盖着,防止铁屎乱窜掉入,如经常折腾久不久给它吹一下内部净身

网友:
汗~~~~不是吧,法兰跳这么厉害

网友T:
LZ,多谢您的图啦,但是外接没有成功,(没有反应)劳驾再给一张接线合打开的特写好吗?(看1234的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顶加个铁皮雨蓬悬空盖着,防止铁屎乱窜掉入,如经常折腾久不久给它吹一下内部净身

这样的变频器是柜内按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LZ,多谢您的图啦,但是外接没有成功,(没有反应)劳驾再给一张接线合打开的特写好吗?(看1234的关系)。

变频器是要设置的。等我给你传个说明书你好好研究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异步电动机都有转差率的,负载增加后转速下降更厉害,变频器显示的数字和输出频率有倍数关系,但和主轴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变频器上显示的是空载的转速

楼主:
给床架做鞋

顶起来,穿上鞋

鞋跟

楼主:
矮的是调整螺栓,高的是固定螺栓

反复调整螺帽的高低,使床身水平

横向基本水平了

尾座一侧基本水平

卡盘一侧基本水平

换高精度的水平尺再调

楼主:
床架在地脚螺栓紧固后床身震动减少了很多,但是在主轴1500转左右床架有一个共振点存在,床身还需继续加强!
找个螺杆车了一刀,刀痕很明显,刀还是磨得不行

网友:
DIY到这个份上算是极致了。

网友:
不错、传动部分外露,有危险啊、装个皮带罩就好、总的来说、有点大

楼主:
主轴箱漏油的治理

拆下主轴箱下底板,密封垫是用神机的铣床说明书做的

主轴箱下平面

翻箱倒柜找了几块牛皮,但是都太小

没办法,只好对这个电焊手套下了黑手

用原来的垫做模版

做好了牛皮垫

安装的时候发现,有两颗螺丝过短致使底板不能上紧,所以才会漏油,厂家犯的是低级错误

楼主:
装修剩下的细木工板做个工具箱放车刀

下料

拼装

投入使用了

网友:
那低级的错误厂家都会犯,所以说玩615的都很牛~~~~~~~~~
LZ是混木坛的~?

网友A:
木合子中间板上的那3个洞,是给抓手用的吧~~

网友:
皮垫性能不是很好,时间一长容易老化。建议用高质量的石棉垫。

网友:
有一种薄的防油橡胶,很好用,皮垫还是会渗油

网友:
馊主意:    AB水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合子中间板上的那3个洞,是给抓手用的吧~~

最近在这里混,木工论坛那面去的不多了。
其实抓手应该铣一个长圆孔,我这是偷工减料的做法,呵呵

楼主:
昨天发现主轴箱还有些渗油,就又把螺丝紧了一下,还没等用力较紧,就有一颗螺栓断了。。。劣质螺栓害死人啊
为了一颗5毛钱的螺丝,今天买了世达的螺栓取出器,花掉40大元。心疼!!!

网友:
应该把螺丝都给换了!

网友:
换内六角的螺丝,,内六角都是高强度的。。

网友:
用汽车上的密封胶

网友E:
楼主用皮革做密封垫选错了对象
皮革由天然蛋白纤维构成,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天然高分子材料之一,它是由无数粗细不同的胶原纤维束自然编织而成的,结构非常复杂,并且具有透气性、透水汽性、吸湿性而不透风的特点,是做皮鞋、皮衣、皮手套等的好料
做油密封垫最差,吸油,压得再紧也渗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昨天发现主轴箱还有些渗油,就又把螺丝紧了一下,还没等用力较紧,就有一颗螺栓断了。。。劣质螺栓害死人啊
为了一颗5毛钱的螺丝,今天买了世达的螺栓取出器,花掉40大元。心疼!!!

一般6的8的六角螺钉用套筒扳手出力狠是很容易扭断的
这种结构扭断的断螺钉很松的,在上钻个孔就可以搞下来的,不必花40

网友:
现在是不是物价长得太高了,厂家是不是也没有办法了!!!这做法太低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用皮革做密封垫选错了对象
皮革由天然蛋白纤维构成,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天然高分子材料之一,它是由无数粗细不同的胶原纤维束自然编织而成的,结构非常复杂,并且具有透气性、透水汽性、吸湿性而不透风的特点 ...

版主言之有理,我换我换我换换换!还得找一块耐油的胶皮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6的8的六角螺钉用套筒扳手出力狠是很容易扭断的
这种结构扭断的断螺钉很松的,在上钻个孔就可以搞下来的,不必花40

确实如此,昨天拆下箱底板,发现螺钉在螺孔外还有一段长15左右的螺杆,用钳子夹住几下就拆下来了。
断头螺钉取出器成为闲置设备入库了

网友R:
床子开始干活了没?有震动吗?
我我架子很单薄,开始有震动,把皮带调松震动几很小了

楼主:
尾座轴向窜动的调整

尾座轴向窜动很大,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实在是不爽,拆开。。。。

看看盖板的这几个孔,我估计没有一个615的这几个孔是一样的

台肩露出的部分就是轴向窜动的量

上床车一个垫片,内17外30

内径17mm

垫到这个位置

再看看尾座固定的螺孔,真是、、、无话可说

铁屑的收集方法,干净而且高效

楼主:
引用 网友R:
床子开始干活了没?有震动吗?
我我架子很单薄,开始有震动,把皮带调松震动几很小了

我的架子在600~700转,1600~1700转范围有两个共振点,正在想办法消除

网友R:
我的床天天刷油怎么还是生锈?有几个锈斑居然是我的指纹摸样!
我用的4冲摩托车机油,不知道30#或20#机油哪里有卖的,什么样的店铺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的床天天刷油怎么还是生锈?有几个锈斑居然是我的指纹摸样!
我用的4冲摩托车机油,不知道30#或20#机油哪里有卖的,什么样的店铺出售!

我的床也出现锈斑了,中拖板上的锈斑是我的汗水腐蚀造成的,卡盘上的锈斑也是我的指纹。。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R:
床子开始干活了没?有震动吗?
我我架子很单薄,开始有震动,把皮带调松震动几很小了

我拆下皮带让电机带着皮带轮空载转动,床架还是有震动,是厂家给配的皮带轮的动平衡做得不好。
床架的刚度还是要继续加强

网友:
回复 网友V:

你把皮带轮拆了,看看还有震动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W:

尾座固定的螺孔,怎么会是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座固定的螺孔,怎么会是这样呢?

你把你的尾座拆开看看,估计不能和我的一样。
我觉得这个车床不是批量生产的

网友:
我已经拆过了!情况不是你这个样子,有时间给你上个图看看!

楼主(2008-08-02):
尾座快速锁定

今天做了尾座的快速锁定

10。9级M24的高强螺栓

楼主:
清洗一下卡盘,夹持精度有一定的提升

网友:
变频器的感觉如何~?
搞根粗点的棒棒,低转扒个皮看看电机的电流稳定不~?

网友X:
还有个本田的发电机和我的一样 我的是3800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Y:

不错,挺好的!学习了!我把手轮给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Z:

三相电机配变频器用起来很好,调速很方便,我设置了增加低速扭矩,配的是1.5KW的电机,试过扒50的铁棒,感觉很轻松,扭矩很充沛,长时间运转电机冰凉,变频器微温,可靠性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还有个本田的发电机和我的一样 我的是3800的

3800的功率更大,用起来会更好一些。
我的这个发电机在用切割机和焊机的时候功率略显不足,发电机抖动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挺好的!学习了!我把手轮给换了!~

上个图看看啊。刚学习了你的帖子,看来确实有必要换个大手轮。
我觉得刀架的锁定扳手太短,我下一步准备从这里下手,把这里改造一下

网友AA:
快速锁定还不是太理解,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A:
快速锁定还不是太理解,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原尾座的锁定螺杆是M12的螺杆,我的车床要把螺帽旋转接近240度左右才能把尾座锁紧.但是尾座位置的限制螺母只能一次旋转100度左右,要想锁紧尾座要两次钣动螺母.
现在换了一个大螺距的丝杆和螺母,在这个大螺杆中间打12的孔,把原来的螺杆穿过来锁紧.
等我有时间上几张图就很清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B:

刀架的扳手的太短,可以用一根长一点的管子套在扳手的上就行了,你试试!

网友(2008-11-23):
哈哈
尾架快锁图片!!!!!!!!!!!!!

网友(2012-08-01):
学习到很多知识。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