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请进:我的DN充电器截止电压4.23v,正常吗?

楼主(2008-06-23):
想调整一下,发现里面的电位器用热融胶固定了。而且,即使调整这几个电位器,怎么知道调整的结果是不是4.2v呢?要冲电试试吗?

网友A:
其实不充电截止电压在4.30V以内都没问题的

网友B:
dn 什么时候能提供g2贴钱更换新产品阿,久型号是在是

网友C:
可以调的,不过我认为G2还是不是很稳定,但绝对是真正的平衡冲,我的已经换了一个了,但是第三路最低只能调到4.23,不知道什么原因,这冲高倍率锂电准坏

网友D:
搞不懂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