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L450电调的香蕉头是3.5mm的吧?

楼主(2008-06-23):
如题了,要配
电池
,所以想知道这个接口的香蕉头的尺寸。

网友A:
是3。5的!

网友B:
闷阿。。我的电调也是香蕉头。但买电池通通都是T插的。。烦!要自己DIY个转换插。。

网友C:
标准不统一,搞的玩家很郁闷!新手真的无所适从!
反正我用T头,焊接简单!稳定性也不错!

网友D:
T头蛮好的,不会插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