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600N塑料副翼上面的4块贴纸不要,有影响吗?

楼主(2008-06-23):
昨天飞600N,突然有东西掉下来,原来是塑料副翼上面的4块贴纸有一块沾油后脱落了,吓的半死,干脆4块都不要,可以吗,对飞行有影响吗?谢谢。

网友A:
无任何影响,放心飞吧!!!!!!!!!!!

网友B:
建議要,如果不要,很可能你在做某些動作時,反應會比預期慢很多
造成誤判而摔機!

网友C:
要的,否则副翼阻力会很大,,,贴纸不好找换碳的吧~

网友D:
这个贴纸应该做大些,直接一张从正面帖到反面,那样再高转速都奈何不了它.(海神的设计就很不错)当然弯折的部分要顶风才好.

楼主:
哦。谢谢大家,亚托应该改进这个缺陷,不然,那些贴纸早晚会飞掉。

网友E:
这个贴纸,对于600N 油机来说确实很容易掉,给你个建议,如果没有贴纸,用透明胶带剪成贴纸的大小贴上效果一样的。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F:
原帖由
机翼
于 2008-6-24 08:56 AM 发表
This inherent flaw is critical, otherwise, how could Align sell us their carbon paddle?

网友G:
这个东西应该没什么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