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DX帮助,小弟先感谢了!

楼主(2008-06-23):
看到很多大哥的电船跑的非常快,很是羡慕!可是自己的小A5却速度很是一般!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
1,我的小A5 60CM左右,用的是2854
电机
3900KV,200A电调,1。4*42的浆,3500HA15C11。1V哩电。顶多跑40左右!跑五分钟
电池
和电机很烫,换小玩具浆后速度没变,电机也不是很烫,就是电池还是很烫,到底是什么原因啊?最初用的是40A的电调,就跑了2分钟就烧坏了!我总觉得自己的配置不对,负载有问题!是不是电机KV值太高了?或者浆太大了?要么电池的连线太细了 ?哎很是郁闷啊!!花了1000多,可还是跑不成啊!请大家帮帮我啊,一个可怜的小菜鸟!
还想问一下,如果想破百的话,电机需要多大的啊?KV值要多高?我现在就是不明白,船用无刷电机KV值多少是最佳状态啊!!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你的电池C值太小了~船用要20C以上的~要不大电流理电池很容易大肚子!或坏掉~A5破百有难度~电机要上540以上的~

网友B:
很明显浆大了
电池有可能在第一次跑就给你折磨坏了,所以换了小浆电池还是已经受伤。
导线起码也要14#以上的不然发热厉害。 从你电机跟电池的选择上看电池要受罪的,因为电机最大工作电流就超过电池的最大额定工作电流。 浆要30MM的够了
还有就是这种船还是不要妄想破100了,不实际

楼主:
今天换了哩铁电池,1300毫安3V每节,用了4节!用玩具浆跑了10分钟,速度40-50左右。上岸后发现,电池的绝缘皮都烧化了,电池烫的厉害!200A电调和2854电机温度正常!非常郁闷,又报废了电池!!!想请教一下,电池和电机和电调怎么搭配才合理啊?看了楼上两位大哥的回复更加迷茫了!帮帮小弟吧!我的配置究竟应该注意什么?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电池啊?推荐一下,我直接购买!还有就是我的A5目前的配置,最高可以跑多少啊?我的2854电机最大工作电流是多少啊?配电池是不是要比电机的工作电流大啊?电池最大额定工作电流是怎么得知的啊?这个论坛的DX们非常热心,作为一个初级菜鸟,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
上图~~无图无真相~~

网友D:
你的KV值太高了,一般用2000~3000KV就够了,浆用1.4X42是直径太大了,用1.4X30~35的专业浆就好了,电调太大了点,一般情况125A就够了,玩具浆没用的,另外你用的锂铁电池估计放电性能也很差不要再用了,用A5破百是没门的不用想啦,50~60就很不错了,还不如换条虾试试,玩船不是一两天就成功的,是金钱与时间和精力的累加才能出成绩的,多看看先辈们失败的例子,就少走些弯路,最后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E:
电池是马,电机是车,电调的绳。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小马拉大车是要死的

网友F:
很显然是电池放电电流不行

楼主:
不会上传图片啊,郁闷!

楼主:
我的配置究竟应该注意什么?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电池啊?推荐一下,我直接购买!还有就是我的A5目前的配置,最高可以跑多少啊?我的2854电机最大工作电流是多少啊?配电池是不是要比电机的工作电流大啊?电池最大额定工作电流是怎么得知的啊?

网友B:
直接换12.6V4000MAH 20C的磷酸铁锂电池吧,够你恶搞一段时间的了,浆也换成30MM大小的,淘宝上都可以找到

楼主:
楼上说的4000HA的没找到啊?这个电池怎么样啊?会不会过放啊?电机和电池的配比问题还是没有搞懂,哪个大哥说的详细点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