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每飞必炸,好像硬件有毛病

楼主(2008-06-23):
近几次飞行几乎每飞必炸,害得我漂亮的电滑已变得惨不忍睹,只准备暂飞翼龙,伤心啊~~~~~~

设备是:4VF控,6通西安孵化接收,新西达30A电调,2212电机
遥控器测距时经常出现一个现象,电机会不时的发出警告音,有时是嘀的一声,有时是二声感觉像是丢失了信号。

感觉不太是自己技术的问题,好象不是设备就是电调有毛病。大家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啊?

网友:
得了炸机综合症.

网友:
“硬件”有毛病!

网友:
象硬件的问题。

一定要查明原因,一个一个部件的换,不然成本太高了!!

网友A:
电池到电调的线有问题,可能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
5楼的应该是正解!一定是那接触不好!

网友:
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我的电机用别的电池正常  总在用同一块的时候就有点颤抖    大概电源接触不好了 我去检查下

网友:
反正是滑翔,如果找不出原因就装个弹射钩,改无动力的

网友:
查查电调到接收机的3根线,拆了电调的皮,看看是否电路板上那3根信号线短路了,我曾经试过一次,3根信号线的包皮拉出来短路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到电调的线有问题,可能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B:
忍不住想说,如果是国产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忍不住想说,如果是国产控~~~~~~~~~~~

肯定是狗血淋头~~

网友:
但愿不是人品的问题!(开玩笑的,别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