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放玩具船

楼主(2008-06-23):
(无正文)

楼主:
没有办法把速度搞上去.各位大哥请指教!
除了加大电压.和加大电机外就不知有何法子另他快到超出想象!

网友:
现在的速度已经超出想像啦,船小,再快就容易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办法把速度搞上去.各位大哥请指教!
除了加大电压.和加大电机外就不知有何法子另他快到超出想象!

又听闻虾哥特有的爽朗笑声
加电压加电机都某用?  加桨咯~

网友:
这个速度蛮好了,再快就看不清楚了

网友B: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是加火jian推进器,并在火药耗尽后自毁,一了百了!

网友C:
上图上数據才有用!

浆和入水深淺都有問题.
從视频分析到船跳起打空泡馬達才上転速來.

网友:
玩具船你想他、它多块?玩具船有这个速度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听闻虾哥特有的爽朗笑声
加电压加电机都某用?  加桨咯~

已经加了从430换到435都系差唔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是加火jian推进器,并在火药耗尽后自毁,一了百了!

你更系想啦!小心要买晒你全部的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浆和入水深淺都有問题.
從视频分析到船跳起打空泡馬達才上転速來.

网友C:
安装方式全鍇了!

引用 楼主:
浆入水太深了,
这船欵是要軸支架底在左/右浮泡的水平線上的,
改良位置是要把浆走出船尾,而舵系L鋁角反在右边,打左舵而觸不到浆的距離便可以了.

楼主:
收到!多谢CYK哥的指导!
你上图那只可以去到多小KM啊?

楼主:
我以为船起滑后就是半浸了!

网友:
速度差不多了,不要再快了,,我隐约在LZ的视频,看到了我那条沉没大黄的隐患。视频已经有几次很惊险的镜头了!保佑

楼主:
那是故意做出来的!   要一段起跑后起滑就不会跳了!  那天只翻了一次!  是试下什么情况下才翻!

楼主(2008-07-28):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浆入水太深了,
这船欵是要軸支架底在左/右浮泡的水平線上的,
改良位置是要把浆走出船尾,而舵系L鋁角反在右边, ...

非常多谢C.K.Y.兄的 指导.   按你的方法改后由原来的40KM上到55KM了.可以成条船起滑了!   不过太快转湾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