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法:如果在匀速上升的电梯里吊机.是否同时需要匀速推油门呢..(高手速度去实践啊)

楼主(2008-06-24):
呵呵,无聊水一下

网友:
不知道,有待实践

不过理论上,匀速上升,和吊机均是克服重力做功,所需功率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

网友A:
这个应该和在地上吊机没有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和在地上吊机没有区别。

支持这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这观点!

可能在电梯启动阶段要更大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和在地上吊机没有区别。

为什么呢?我的想法是
1) 在地面吊机, 飞机和地面是对比, 在吊机过程中,飞机和地面相对静止的
2)在电梯吊,飞机和电梯的地板成对比,地板在向上升,那么飞机不应该向上升起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你坐电梯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往上跳呢,一个道理。

网友D:
这个要看是什么电梯了,比如建筑工地的电梯,都是铁栅栏,镂空的,那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看是什么电梯了,比如建筑工地的电梯,都是铁栅栏,镂空的,那咋办。

的确是这样,镂空的就要考虑到风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坐电梯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往上跳呢,一个道理。

晕,肯定不是这样的
人站在电梯里面, 人的脚和地板是有接触的, 电梯上升过程中,通过脚从而作用于人,把人"举高"
而吊机,飞机和电梯是没任何接触的, 两回事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是这个当然就不一样了。

网友:
就是,电调好坏差远了,有的老电梯到处漏风的,运行时,桥厢内呼呼有风声,但有些新的高档电梯,几乎不漏风的,那情景就差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的前提是要在不漏风的情况下,要是像你说的呼呼呼呼的响那就只有另当别论了。

网友G:
哈哈,有趣的话题。

我们来分析受力吧。

飞机受两个力的作用:重力和螺旋桨的拉力。而螺旋桨的拉力来自于空气的反作用力。

吊机时,这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加速度为0,飞机保持悬浮状态。

1、在电梯启动时,为了能和电梯地板保持和静止状态一样的距离,必须使飞机和电梯具有一样的加速度,即加大油门。

2、当电梯完成加速即将进入匀速时,加速度逐渐接近于0,此时飞机也要降低油门,使加速度接近于0。

3、当电梯匀速上升时,加速度为0,此时电梯里的空气被电梯带动一块匀速上升,其状态和地面没有任何分别,飞机保持加速度为0就可以悬停。

上面分析的结论是:电梯在匀速上升时,在内部悬停的飞机,和地面没有分别,不需要额外增加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有趣的话题。

我们来分析受力吧。

飞机受两个力的作用:重力和螺旋桨的拉力。而螺旋桨的拉力来自于空气的反作用力。

吊机时,这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飞机保持悬浮状态。

1、在电梯启动时 ...

正解!!!!!!楼主的前提就是在匀速上升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有趣的话题。

我们来分析受力吧。

飞机受两个力的作用:重力和螺旋桨的拉力。而螺旋桨的拉力来自于空气的反作用力。

吊机时,这两个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即加速度为0,飞机保持悬浮状态。

1、 ...

请看一下9楼和13楼,电梯也都是匀速运行状态。

网友:
记得以前在学牛顿定律时,老师曾经讲过,在一艘前行的船的船舱里,有吸烟的人,有飞着的蝴蝶,有在桌上爬着的昆虫……它们的运动并没有受船的影响,烟雾并没有因为船的前行而向后飘,蝴蝶也没有因为船的前行而要煽动更多次的翅膀来保持和船一起前行……

电梯里吊机,也应该是这个道理吧。

网友:
要比在地上吊时的油门大才可以在矫箱里吊

网友:
在密封的电梯里,飞机是相对空气静止而不是相对地面静止。
就像船在前进但船舱里的苍蝇不用向前飞,但甲板上的苍蝇则会被甩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