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气动金属雕刻刀

楼主(2008-06-24):
气动刻字笔
型号振动次数
R.P.M.
软管长度
mm
振动级平均耗气量
CFM
空气压力
PSI
长度
mm
重量
lbs
声级
dBA
GT-VP11300014202.5m/sec^21901400.2278

2.5m/sec^2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台湾产的气动刻字笔的参数)

最近看到老外网站有个雕刻金属的工具,http://www.engravingschool.com/private/Lindsay%20Equipment.htm

类似往复式气动刻字笔(或者说原理类似于风镐),老外的东西太贵买不起,想弄个代用的玩玩,对这东西又一窍不通,这个有可能自己做吗?

网友A:
可以自己做。就是一个气缸加一个顶开阀门,可以查风镐原理。

网友:
气动设备自制好像精密度不太容易达到。

楼主:
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用"风镐"式的,是否考虑一下用类似牙医用的那种?

牙医用的是旋转式的吧,那不就是气磨吗,电磨可以代替,这个可以像刻刀一样推刀刻金属,旋转工具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要用"风镐"式的,是否考虑一下用类似牙医用的那种?

牙医用的是“微型吊磨”,这个是刻金属花纹,磨出来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刚看过原网站,大概是做小件金属表面刻花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自己做。就是一个气缸加一个顶开阀门,可以查风镐原理。

网上好难找气动工具原理,都是些产品信息,老兄有资料吗?帮帮忙

网友:
使用一个电动曲线锯改变一下运动行程是不是也能用。

网友:
好工具

好手艺

网友C:
经过N多次失败,我成功复制了一个,可惜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经过N多次失败,我成功复制了一个,可惜不完美~

老兄,你也感兴趣啊,有图片吗,发上来交流一下

网友C:
去年就做好了,是老版本的,脚踩阀控制的,你发的图是新版的手柄控制.

网友D:
雕的是什么金属?好像很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雕的是什么金属?好像很软的。

点功率几百瓦呢。刀头够硬的话,淬火钢跟刻滑石一样,压住一根3寸钉往木头里推,和扎橡皮泥一样。

楼主:
雕刻钢铁,包括猎枪、手Q,刀具、金、银、铜

网友:
引用 网友E:

点功率几百瓦呢。刀头够硬的话,淬火钢跟刻滑石一样,压住一根3寸钉往木头里推,和扎橡皮泥一样。

视频里面有一个是直接用手持刀雕的,没用那个JJ。

网友:
气动打标机的打标头做得小一些应该可以。

网友F:
我有一套类似的国产的,这套工具关键是要有磨刻刀的工装,要不没发使用,另外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网友C:
呵呵~原来BBK兄也在这里玩啊~~我是迷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原来BBK兄也在这里玩啊~~我是迷糊~~

你好,又碰见熟人,最近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就做好了,是老版本的,脚踩阀控制的,你发的图是新版的手柄控制.

老外用的都是脚踩阀控制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套类似的国产的,这套工具关键是要有磨刻刀的工装,要不没发使用,另外要有一定的美术基础.

磨刀装置也不是很复杂

网友:
你发的第一个图是新版本的,不用脚踩阀控制的,通过对手柄的压力来调节刻刀的气流大小.脚踩阀控制需要手脚合一,配合好效果才好,手柄调节就容易多了.看似不复杂啊~~呵呵~~

网友:
用那种电动刻字机不知行不行?淘宝上3、40元就有,功率是不是小点啊。
[第一篇没看完就乱发贴,看来露怯了]

网友:
30.40元的也可以用,不过精度不高,噪音奇大~~干不了细活.在金属板上签个名还可以~~呵呵

网友:
这东西请问 如果刀头强度高的话可以铣东西么

楼主:
这家伙能在手Q、猎枪、刀背的金属上刻出精美的花纹,硬度应该是够高了,像是高硬白刚或钨钢的

网友:
呵呵~~高速钢和硬质合金的都有,那老外最近刚开发了钨钢的活塞,他网站上介绍的很详细啊

楼主:
下一步,改善了孔和活塞,使airgraver膛卸除。 This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add an extra internal chamber in the tool that is ported to the rear chamber behind the piston. 這提供了一個機會,要添加一個額外的內部會議廳的工具是移植到後方商會背後的活塞。 An extra chamber allows the piston to give more of a dead-blow impact effect. 額外的會議廳,讓活塞給更多的一條死胡同的打擊,影響效果。 Rather than two different sized bores and pistons which require two hand pieces, one size can be made to cover the power range of two. 而非兩個不同大小的孔和活塞隊需要兩個手件,其中大小,可以向包括功率範圍2 。 Additional power is attained, if needed, with an optional tungsten piston. 額外權力,是實現,如果需要,與一個可選的鎢活塞。 The weight of tungsten metal is approximately 2.5 times that of steel which means more power in the same sized package. 重量鎢金屬約2.5倍鋼這意味著更多權力,在相同的尺寸封裝。 A patent has been applied for this development. 專利已申請這方面的發展。 To change pistons, the handle is snapped off of the hand piece, the stainless piston dropped out and replaced with the tungsten piston. 要改變活塞隊,終結處理是小康的手,一塊,不銹鋼活塞淘汰,並代之以鎢活塞。 This improvement as well as the previously patented adjustable stroke length gives a vast amount of versatility. 這方面的改善,以及以前獲得專利的可調行程長度給予了大量的多功能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步,改善了孔和活塞,使airgraver膛卸除。 This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to add an extra internal chamber in the tool that is ported to the rear chamber behind the piston. 這提供了一個機會,要添加 ...

你们浏览那些洋鬼子的网站是不是用自动翻译阿?

楼主:
是google提供的自动翻译,大概能看明白

网友F:
磨刀工装,不是看到的那麽简单,图中的工装我做了所以才这麽说

楼主:
那好像是刃磨的工装,磨刀的工装还有老外做的几种:

网友:
精度好高的吧?我指磨刀

网友:
不是吧,BBK大哥也来这里混呢,哈哈刀友的人还真是哪都能碰上,楼主发的那个是压弹式的微型气锤,其实结构和原理类似于修路工人开路面凿石头用的气凿子,不过目前国内还没有见到有人仿出来,结构比较复杂且精巧,也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卖的,挺想弄个那样的,后边那个带脚踏的结构就比较简单了,内部就一活塞和弹簧,不过需要一台气脉冲发生装置,一直想自己做一台,但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气动元件来做旋转阀,自制的话,又没有那么多设备来做缸体和间歇通气轴,目前设想的是能用气GOU上的间歇气阀来代替............一切都是设想,磨刀设备真专业....不过感觉还是角度定位板来的实在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F:
磨刀工装,不是看到的那麽简单,图中的工装我做了所以才这麽说

今天拜读了老兄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的新玩具.”看到了老兄的“玩具”,太羡慕了,最稀罕那套启动工具了,哪里能买到啊

网友G:
那磨刀机有连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磨刀机有连接吗???

都是从这里找到的图片http://www.handengravingforum.com/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严重感冒,用几个压力?

网友:
轻轻一吹就可以带动,最大用过工厂里的气源~~具体数值不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