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 YAK45 电池动力问题

楼主(2008-06-24):
我买的EPP YAK45

说明书上写起飞重量350 - 380 ,配套电机建议是 2208 1200kv  或者2212 1000KV

电池推荐 11.1V  850mah 15C

可是我没有上述配置,我只有

2217电机 + 1047桨 + 好赢25A电调 + 11.1v  2200mah  20C电池。这样配置,会有什么影响吗? 最差的结果是???

纯新手,大虾帮忙给给意见

网友:
不知道2217配1047的拉力有多少,我估计能飞能吊,但是,飞机太重了(电池重),一些失速动作不好做吧。

楼主:
我看网上说,配合1060  拉力大于1000g   那配合1047 应该查那么一点点吧?

如果除了电池不能更换,其他都可以更换的话, 还有其他的配置建议比较好吗?

网友A:
2212 KV1000配1047简直是不可能,虽然拉力够了,但扭得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12 KV1000配1047简直是不可能,虽然拉力够了,但扭得厉害

嗬嗬,可能我没说清楚,我说的是 2217 + 1047浆

如果除了电池不能更换,电调 浆 电机都可以换的话, 还有其他的配置建议比较好吗?

网友:
你要用2217  2200MAH这样的配置,那就用1060桨,但要自己加大右拉和下拉

网友B:
主要是楼上说过的问题,电池太重了.如果是北西的EPP,还可以,其他牌子的EPP,就扭得不像样子了.最好还是用1000-13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楼上说过的问题,电池太重了.如果是北西的EPP,还可以,其他牌子的EPP,就扭得不像样子了.最好还是用1000-1300的.

我的是 红鹰模型(RED EAGLE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