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舵机的拉距这么小?

楼主(2008-06-24):
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增大拉距。我用的是胜辉9g舵。装在升降翼上,最大拉距只能拉一边。

网友A:
方法一:做一个延长片,固定在原摇璧上,加长舵机摇臂。
方法二:用舵机摇臂最外的孔,用升降翼上最内的孔。即以大的动力臂带动短的阻力臂,从而增大拉距。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谢谢。
一个舵机带两个翼。比如副翼和升降翼、即y型拉杆。应该怎样才能达到最大拉距?

网友C:
你的升降舵没做好,要把摇臂加长
把副翼加大,可以达到加大拉距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