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师傅讨教

楼主(2008-06-24):
请问各位师傅们什么叫仪表车床?跟普通车床有何分别?西马特的C系列是仪表车床吗?

楼主:
差不多100人看过帖了,师傅们都不肯指点一下?

网友A:
最初级的车床了,适合人力粗加工。

网友B:
我也是看了贴,没回答。看老兄这么执着这个问题,我先抛砖说一下吧,回答不一定准确,大概做个参考吧:
仪表车床主要加工小零件(仪表上用的零件都不大)结构什么的跟普通车床没什么差别。一代名床0618就号称仪表车床。至于手扳仪表车床,一个是加工小件,另外一个是适合批量加工。外观跟普通车床就有点不一样。其实也只是操作部分不一样。基本结构还是那样。楼上说仪表车床适合粗加工,这个我不太认同。手板仪表车床有平常几百到1000多的,还有好几千贵好多的。在南海平洲就见过报天价(具体多少忘了,好像6000多)的手扳车。问懂行的才知道,贵在一个精度。
西马特系列的也是加工小零件的。精度中规中矩,不高不低。个人感觉仪表车床只是一个习惯叫法,并不是区分车床的分类标准

网友C:
秋天
你上个帖子讲要加工一个阀体,材料304不锈钢。
既然是加工不锈钢,而且买个床子来加工,应该是有些量的。
考虑到效率和成本的问题,大家都推荐你买615.
但我看你认准了西马特C2这个床子。就谈谈吧。
c2车不锈钢也未尝不可,我的真牛0618和C2的结构完全一样的,只是比C2多了导轨淬火。结构类似,应该性能比较接近。可以车不锈钢。镀铬硬光轴外圆都一样车得动。关键问题是刀。
但功率太小了,工件直径稍大一点进刀量大一些容易憋停。这也是为什么上个帖子有朋友建议你考虑1KW以上的电机。效率高。而且光洁度方面都有很大影响。
这个机器的切削能力具体举个例子:使用白钢刀车制6061硬铝,直径60MM。吃刀深度2.5-3MM时相当于一刀剥下5-6MM的皮。进给速度也就跟着感觉走,比较快,而且很平稳。这个吃刀量大概就到了该床子的70%-80%的能力。再大就进给慢了或者需要开满转速。
另一个例子:车M8不锈钢螺丝的螺帽部分,直径12MM。白钢刀吃刀深度1.2-1.5MM 转速不超过300转,进给很快,切削平稳。
实际的例子希望有助于您选择合适的床子。但多讲一句,西马特也许并不是性能价格比最优秀的。
这类无级变速的机床低速力矩实在是很小,很多情况无奈只能开高速并减小吃刀量,造成效率低的问题。但家用玩玩却也合适。批量生产不适合。

网友D:
1. 无卡盘---一般是用弹性卡套卡工件
2. 无尾坐 钻孔一般是在拖板上装夹具
3. 无丝杠\光杠\齿条 尺寸是靠定位块和螺丝来调整尺寸
4. 效率高 不适合单件生产
5. 一个拖板上可装几种刀具 在完成简单的工序时不换刀具
6. 一般在一台仪表床完成一套工序
7. 一般不调速 可以正反转
8. 所加工的工件一般不大于25mm
9. 重复定位好 不适合经常变动尺寸
10. 结构简单,体积比较小,

楼主:
在此向Isad及Scripitsky两位大师致敬,心中感激之情无法言语表达了,今天看了您们的指点如得一宝,得益不浅啊!再次无言感激您们。

楼主:
回Scripitsky师傅的话,我也很想弄615,但买回来还要配电机等东西,我怕我没那能力,因从来没接触过这方面的东西,615有全配好的吗?哪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