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友请进

楼主(2008-06-24):
请问11.1V12C
电池
能否满足330等KT机要求

网友A:
容量呢,你要是容量只有300MAH那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容量950,可飞多长时间

网友A:
电机,桨,飞机重量等等说清楚。

楼主:
晕,问题复杂化了
2214KV1400,8040或9050,JJ嘛应该在400克上下

网友B:
飞3D肯定是不行了,电池的极限放电不到12A,2214不知道是什么电机,是跟2212一个级别的?KV1400带8040电流肯定是要超的,9050就更不用想了,电机过载。400克的机机,推重比基本能达到1,飞3D很难。

楼主:
谢谢各位LZ,电机打错了,XXD2212

网友A:
2212-----KV1400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10V,15.4A,9660转。
楼主的电池是950MAH12C的,放电电流只有11.4A,你看看上面的电流那一个都比你电池的放电电流大,所以你的电池是没有用的。

楼主:
在这里就是能学到知识,向老鸟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