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新买的4合一配对不上~~

楼主(2008-06-24):
买了个华科尔4合一(72M),拿华科尔4#(原配35m的,以换成72m)的遥控来用,谁知完全没反应阿~~~~~~~~
救救我啊~~哪位大哥好心~~~

楼主:
补充下,接收发射晶体都没放错位~~

网友:
是发射机整个换了一个还是只换了晶体?

楼主:
只换了晶体吧~~~~~

网友:
只换晶体是不行的。因为控的高频部分不可能有超过1M的频率跨度。

晶体只能在几百k的范围内调整频率。你一定要买一个72M的控才行,而且记住一定要华科尔PPM的才行哦,因为他跟别人都不兼容。

或者你可以请董高频电路的大虾帮你改一下。

楼主:
哦,好,thank you very much~~~~哪位高手会改哦~~

楼主:
或者将个四合一改成用35m的,会不会容易些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将个四合一改成用35m的,会不会容易些哦?

四合一比较小,也许操作上难度大一点。建议你在遥控设备板块发个帖问一下。如果不会用电烙铁没有做过电路板的我觉得你还是重新买一个四合一吧,可以把现有的出掉,风险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