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高手帮一下忙

楼主(2008-06-24):
我现在手上有一个天地飞9通的控,前几天又手了个二手的京商30油直,想用这个天地飞,但是接收机不会插线,请高手帮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京商30,配置如下
3003*4
3001*1
陀螺240。

网友A:
天地飞飞油直???悬哦。

网友B:
少了一个通道

楼主:
什么少了个通道?我就想请教一下,怎么接接收。

网友:
通道不少,1,2,6接十字盘的三个舵机,3接油门,4接陀螺上带的尾舵,5接陀螺感度,9接电源,其他空着备用

网友C:
很多种插法啦
可以去网上找个亚拓的说明书看一下
上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