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断电就熄火

楼主(2008-06-24):
我的发动机发动后火头电源一拿开就熄火,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富油了吧?

网友:
发动机没调好

网友:
没调好发动机了.

网友A:
一个可能是富油,另一个可能是点火电不足了,充电

网友:
发动机区有个ZONGQING52上将调三叶发动机,很简便的方法,很容易把三叶搞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楼上,我马上跟他联系

网友:
换火头!!!马上解决问题!!!!

网友:
拔电熄火,多数是火头的问题,换一个火头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火头是新买的呢,5好火头

网友:
关小副油针

网友:
就是发动机没调好,没什么大问题的

多点耐心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可能是富油,另一个可能是点火电不足了,充电

点火电不足是不可能的,人家不断电时是不熄火的。

可能原因:
1、火头质量不好---换火头。
2、富油了。

网友D:
我们一般用OS 8#火头,你可以试试。
火头除点燃时起点火作用外,取下点火电之后,它还利用其保持的红热为下一个冲程点火,如果火头质量不好或者是保持温度的能力不够,也可能取下点火电之后熄火。在发动机的整个运行过程中,火头都是保持红热的。
小发动机不好启动,对油门和副油针的大小非常敏感,有时只有1-2格的差别就决定是否能正常工作。最小的发动机我也只启动过1.5CC级别的发动机,已经感觉非常不好调整了。
调整时细心一点,应该可能成功的。
给一个建议:
先不换火头,上好点火电,打燃,不取点火电,1/3风门,调节主油针到发动机转速最高(主油针不能小到发动机熄火,也不能大到风门处油滴溅出,边调油针边听发动机的声音。),较快地开大风门(不要长时间在没取点火电的状态下,而开到大风门状态,易烧火头),看能否上高速。如果不能,再调节主油针。
如果在不取电火电时可以上高速了,把风门放在2/3风门上,取下点火电,看是否熄火,如果这样都要熄火,多半火头有问题。如果不熄火了,取下点火电,在全风门状态下,再调主油针(一格一格地调),到转速最高。再关小风门,调节副油针,调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一般用OS 8#火头,你可以试试。
火头除点燃时起点火作用外,取下点火电之后,它还利用其保持的红热为下一个冲程点火,如果火头质量不好或者是保持温度的能力不够,也可能取下点火电之后熄火。在发动机的整 ...

解答很详细,顶了!

网友:
三叶发动机,风门全开时,从风门看进去,把副油针拧进那个管里,齐平,或进去1/4-1/2圈左右,就是出厂位置,开主油针2圈,发动发动机,手拨不动的话,电启动一下,看看能启动否?火头一般不太容易出问题的,我们一般用OS#8火头

网友:
我调发动机是在上述步骤启动后,关小主油针,到转速从高降低,马上开大2-3格,此时平放,发动机可以稳定在高速,但如果把鸡头垂直,发动机可能熄火,逐步开大主油针1-2格,可以感觉到鸡头垂直时,发动机周期性的转速变化,一会高,一会低,在这个基础上再开2-4格,主油针调好了,发动机在风门全开时,低头、抬头运转稳定,不熄火,转速没有明显变化,把发动机放小到怠速,掐油管,感觉发动机转速升高的快慢,慢了,关小点副油针,再看猛推油门,发动机加速性如何,一般副油针位置在启动前拧进去的基础上再关小1/4-3/4左右。

网友:
我每次飞之前,发动后,都要看看飞机平放、垂直状态下,加速性如何,高速和怠速能否稳定再飞,一般经过前面调整好以后,两三周都不动油针,我在飞蝴蝶,哈哈!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是5 号火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没用过5号头,没发言权

网友F:
原帖由
hnlhsyxj
于 2008-6-25 09:39 发表
火头是新买的呢,5好火头
你的发动机是多大的?5#火头是最冷的火头,要61以上才能用!25、32、46的用8#,25以下用3#。
你要是小发动机就别用5#,5好着不住车的!改3#吧!

网友G:
。。。
我的是52G重量的小发动机,用的5号火头,马上换火头试下,。。。。谢谢各位大哥大姐的建议哦,

网友H:
动副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