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各规格硅胶导线的许用电流大小?

楼主(2008-06-24):
请问有那位高人知道各规格的硅胶导线的许用电流大小?谢了....
还有各规格的香蕉插头的许用电流大小?

网友A:
在不同使用场合导线允许的最大使用电流不是固定的。如同样的大小的导线在日常生活用电中允许通过的最大电流就要比模型用电允许最大电流小很多。 只要计算出你所用的导线在通过一定电流在一定时间里产生的热量对于整个电路的功率损耗是细微的便可认为是合理的。 对于香蕉插的选择,个人认为只要电流超过60a最好都用6mm的

网友B:
常用的14号线和12号线电阻率分别是0.97毫欧和0.56毫欧每10厘米,4厘的香蕉插头每对0.34毫欧(联电池共用两对,联无刷马达共用三对)。线上的损耗各位计算一下就知道多大的线合适了。

楼主:
那T型插头呢?

网友C:
T插就别用了,最少也用3,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