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XXD2217 KV1000+1047+XXD 50A电调,竟然出现过热停车..(6-29更新在顶楼)

楼主(2008-06-24):
是这样的,我的小3A飞机配置:XXD2217 KV1000无刷电机+1047浆+XXD 50A电调,使用7.4V 2S 1700mah里电飞行,飞了10分钟,飞机下了来,一摸电调,很好!可以煮熟鸡蛋!! 然后再启动,浆就缓慢转动,电调过热保护了!!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我准备换一个好盈的35A,大家说怎样??

还有个问题,模型电机的电流是怎么计算的啊?有什么公式么

6-29更新

之前是1060直驱浆,现在更换了8040也是直驱浆,

然后用最高速运转了4分钟左右(8.2V 2S 1000mah),虽然感觉到拉力有明显下降,但电调竟然一点发热也没有!! 非常好,电机也只是微微发热.很是满意

看来之前是由于浆太大的缘故吧,现在搞清楚了,呵呵,大家也要和气团结哦

网友A:
XXD的电调,标称打7折使用

网友:
还好还好, 我那个 KV1000 的 2820, 4S 下上 1206 直驱桨, 据说是 45A.
于是买了 70A 的, 按7折算, 是49A, 看来没问题啦.

网友:
其他地方找原因,我的KV1250  1060  50A   11.1V  15C,飞下来也微热

网友B:
2S电,上KV1000,用1047桨,搭配不那么的好.应该上3S的.但也应该不至于动不了.
或者试试,不上桨,电机中高速转,看电调还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2S电,上KV1000,用1047桨,搭配不那么的好.应该上3S的.但也应该不至于动不了.
或者试试,不上桨,电机中高速转,看电调还热不?

不是说严禁电机空转么???

网友:
XXD要70%....差点被一淘宝BOSS给忽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XD的电调,标称打7折使用

请问一下, 这七折是怎么得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XXD的电调,标称打7折使用

???这个电调标称大7折,拿出你放屁的事实根据来才是!你不过是“富莱奥"枪托罢了,RC农民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的小3A飞机配置:XXD2217 KV1000无刷电机+1047浆+XXD 50A电调,使用7.4V 2S 1700mah里电飞行,飞了10分钟,飞机下了来,一摸电调,很好!可以煮熟鸡蛋!! 然后再启动,浆就缓慢转动,电调过热保 ...

2217KV1000的电机,2S锂电池组,配1047浆,转速怎么也跑不过6000转吧,电流也不可能超过20A。电调热到可以煮鸡蛋,你最好拿出你的配置实物图片,否则凭空捏造,是你的人品问题了。

XXD的2217规格电机,没有标称1000KV的,不知道你真的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了。要打击消灭XXD的产品,大可不必这样。

网友:
这是个口水潜力贴,占个位置,我不发表意见。

网友:
楼上那个,你是XXd的谁阿
XXD的电调,跑不到标称的持续放电值,是老模友的共识
你要真想我拿出证据来,刚好拍了个图给你看看,图上的的调是不是富莱欧的牌子我不说了,省的你说我又是谁的托,富莱奥也没有40A的调,你自己看把左起,某牌子25A,XXD的40A,某牌子40A

我不知道你懂不懂电调电流是FET管决定的,散热片下面盖着的就是FET,自己对比吧
XXD敢这么标,因为买XXD的都是菜鸟多,菜鸟就贪个便宜和参数高,但是有几个菜鸟有持续放电30A以上的设备?买20A设备的朋友,能持续放电到20A的有几个?所以放心大胆的标把.XXD的电调我经手几十个,手上还七八个,我这RC农民觉得他可能虚标,我说打7折使用是为了保险,你这么攻击我,不让人觉得你自己更像XXD的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标称大7折,拿出你放屁的事实根据来才是!你不过是“富莱奥"枪托罢了,RC农民一个!

咦?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网友D:
我的2217kv1250用11.1电1700毫安20c,30安电调,用9050桨一切正常.换9080桨有电机过热现象,但没有出现电调保护的现象啊.楼主的7.4电应该换一下.换9寸桨应该没问题.

网友E:
可能BEC过热

你的3A舵机如何配置的?是否运转不顺?若数码舵机这时电流会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2217kv1250用11.1电1700毫安20c,30安电调,用9050桨一切正常.换9080桨有电机过热现象,但没有出现电调保护的现象啊.楼主的7.4电应该换一下.换9寸桨应该没问题.

我也是这么想的,试试看

是了,按照W=UI  i=W/U  如果电压大点,电流不就小点罗??? 换个11.1V试试

网友:
是不是飞机散热不好?

把电调电机严实地安在泡沫飞机里,再小的发热量也会聚集成高温,建议还是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其他人也不必那么激动,谁是谁大家心里清楚就可以了

网友:
不论如何,骂人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17KV1000的电机,2S锂电池组,配1047浆,转速怎么也跑不过6000转吧,电流也不可能超过20A。电调热到可以煮鸡蛋,你最好拿出你的配置实物图片,否则凭空捏造,是你的人品问题了。

XXD的2217规格电机,没有 ...

这位同学,在2S电池充满电的时候电压可以达到8.4V,按1000KV值计算,理论上可以达到8400转没错吧!
别忘了,功率MOS管具有极高的输入阻抗和极低的输出阻抗,它本身所消耗的电压降是非常小的,所以,如果条件比较好,KV1000的电机是可以达到8000转左右的.
还有,我们都是在心平气和地讨论,你一上来就骂人,这不太好吧?玩模型的人一般都是素质比较高的,张口就开骂,不是我们的风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3A舵机如何配置的?是否运转不顺?若数码舵机这时电流会很大的

有可能!

网友:
开口就骂人可不是好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试试看

是了,按照W=UI  i=W/U  如果电压大点,电流不就小点罗??? 换个11.1V试试

兄弟,物理知识用错了!

W=UI
I=U/R
所以
W=U*U/R
其中R是定值,其他都是变量

这里是纯阻负载的情况,不过感性负载也类似。

网友F:
大家都心平气和地想想,这个问题肯定不是动力配置和电调容量的问题。假如确实是2217KV1000的电机,那带1047桨,3S下也就15A左右的电流,就算是电机、桨的状态不好,撑死不过20A;再假如楼主的电池是15C的,而且状态理想,那么也不过能放出25A的持续电流,距离50A还远呢。

这里楼主的情况我觉得应该再仔细分析寻找可能的原因。

网友:
天气闷热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机的KV值不对。

网友:
按楼主搭配情况,应该是不可能出现过热情况的,手里也有2217kv 1000的(确实有这个规格的),电流不会上20A的,
不排除电调个别出问题的结果,但是我觉得应该先联系商家或厂家作出正确的判断再发贴,谁也不能保证东西100%的不出问题。
托太多了,也说不清了,呵呵
lz慎重,不要让人误认为托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心平气和地想想,这个问题肯定不是动力配置和电调容量的问题。假如确实是2217KV1000的电机,那带1047桨,3S下也就15A左右的电流,就算是电机、桨的状态不好,撑死不过20A;再假如楼主的电池是15C的,而且 ...

猫说的对,呵呵!顺便问下,同配置下,2S电池有多少的电流?谢谢!

网友:
夷,竟然粗口攻击我们的乌鸦伙计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家都心平气和地想想,这个问题肯定不是动力配置和电调容量的问题。假如确实是2217KV1000的电机,那带1047桨,3S下也就15A左右的电流,就算是电机、桨的状态不好,撑死不过20A;再假如楼主的电池是15C的,而且 ...

说得太好了.

网友:
看晕掉了
反正骂人是不对的.
西..........................

楼主:
最后一顶!!!!!!!!!!!!

大家都别骂了 呵呵

网友:
个别问题吧。我的好象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