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C

楼主(2008-06-24):
本人是新手,请教什么是外接UBEC.求接线图

网友A:
ultra battery elimination circuit
用于将动力电源降压至5.5v左右,向接收机和舵机供电。
ultra bec和普通电调甚至接收机里面的bec比,ubec的输入电压范围更大,输出电流能力更强
接线如下  动力电池 -》ubec -》 接收机电池通道
注意用了ubec,电调与接收机之间的“电源线“ 必须断开,即电调与接收机之间只接信号和信号地
另外ubec的开关电路有可能对接收机和电调造成干扰,ubec和接收机的连线应该在磁环上绕几圈,根据需要,可能还要采取其它抗干扰措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用了ubec,电调与接收机之间的“电源线“ 必须断开,即电调与接收机之间只接信号和信号地

这点不太明白,能给张清晰图否?

网友:
一般情况下电调和接收机的连接包括三条线:电源+, 信号,信号地。
电源+是电调里的bec给接收机供电用的。当用ubec时,ubec起了供电的作用,这时必须把上述”电源+“那根线断开(剪断或者把线从插头里拔出),以免两个电源同时给接收机供电。